新手又做了一架飞机~ft飞翼!!!

楼主(2015-01-29):
配置:xxd 1400kv
        8寸浆
        3s 1300 电池

没有打印图纸!直接看电脑上面的按照比例做的!  现在电池放最前面还是头轻! 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A:
脑袋下面开洞,塞几节南孚配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袋下面开洞,塞几节南孚配重即可

哈哈~ 这方法可以!! 谢谢

网友:
FT的飞翼如果做成后推版找重心会很困难,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是用的热胶加石头!

网友:
飞翼看起来不错。。。

网友B:
这飞翼我做过很多架 电池要用2200的 放在翼梁的交点处重心就正好

网友:
机翼后缘越接近直线重心越靠前. 以后做的时候电机前移一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飞翼我做过很多架 电池要用2200的 放在翼梁的交点处重心就正好

有照片吗?

网友D:
我的飞翼实用铅块配重的,也是尾推的

网友:
2200电池顶到最前,另外大概还要配重40g左右

网友:
告诉你把后翼面垫高大概2-3公分,这样会很好找重心的,一般做飞翼难找重心都是飞翼的机翼太鼓了,只要把后翼面那个垫起来的KT带再加高一点会非常好飞

网友:
能动手做JJ的都不是新手了,重心有个网站可以计算。http://fwcg.3dzone.d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照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翼实用铅块配重的,也是尾推的

层主头像的机 有图纸么?

网友:
非常感谢!我想看电池的位置,这张看不清!一个2200mah就能压住头吗?

网友:
只能加配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层主头像的机 有图纸么?

搜一下:super  bandi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super  bandit

多谢  很帅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5-04-12):
我也有一架后推的,按FT图纸上的重心就头轻很多,后来重心改到离尖头18.5cm就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