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原装主齿轮的教训

楼主(2015-01-29):
977原装主齿轮很多人说它容易飞出来不好, 其实伟力这设计是正确的
前几天看到原装齿轮磨牙了, 就换了一个原装黑色的, 当时觉得咋那么紧啊, 炸机根本掉不出来, 当时还觉得好
跟着炸了几次机, 没息火那种, 齿轮完全不移位, 但连接十字盘和浆夹的连勾断了几次, 十字盘脱出几次后完全变形压不回去, 共损坏连勾无数个, 十字盘两个
马上去banggood订零件, 心理郁闷, 为啥前几周炸那么多次没问题呢???
今天到货的BNF版本一看, 原因出来了--> 装在机器上出厂的齿轮底端是有裂缝的, 所以炸机会飞出卸力, 配件来的齿轮那"裂缝"倒摸时有但没有裂开, 装上主轴后也没有裂开, 炸机就不卸力了
我马上用截纸刀把"裂缝"打开.
各位不妨看看反正我是领教齿轮锁紧的祸害了.....

网友:
原装的裂缝到是没注意,不过紧点也能脱落、楼主最好把十字盘分开,炸机是只是十字盘分离!

网友:
新出的都没有缺口的,但是到手我就直接先切开的。

网友:
我擦,我还想着裂开了怎么粘回去,,,,,

网友:
学习一贴拿走!

网友(2015-03-03):
指甲刀往新齿盘裂缝那里来一下就搞定啦

网友(2015-06-08):
指甲刀往新齿盘裂缝那里来一下就搞定啦
学到了。

网友:
开裂后转速高了脱扣会失速吧?间接导致锁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