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关于天6和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各位大神仙仙们,为什么我的f450开机推油会是向前进而不是垂直升降的?
电机朗宇A2212,1400kv,好盈天行者30A,天6遥控,,飞控已换Naza lite过两天到货,暂时用的QQ飞控,请问是不是飞控导致这个问题的?以下是飞控和遥控的拨码设置图片请大神们看一下是不是那里有错,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是接收机通道接错了,遥控器上面那些拨码是用来调大小舵,通道方向,直升机模式,固定翼模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可能性最大,你仔细看下飞控和接收上的通道插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收机通道接错了,遥控器上面那些拨码是用来调大小舵,通道方向,直升机模式,固定翼模式的

谢谢,但是我是按照f450组装视频来安装的,信号线也是严格按照网友们的设置来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是按照f450组装视频来安装的,信号线也是严格按照网友们的设置来搞的。

遥控不同,通道定义也不同吧,但是三通道一定是油门············你可以吧俯仰通道换了试试·········

网友:
新手装机难保出什么问题,找老手当面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