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取电机卡片的方法

楼主(2015-01-29):
如图所示,大家取这个卡片有什么技巧么?求分享~

网友:
小平口改锥,很轻松啊

网友A:
卡子容易。问题外转子怎么取。我弄了几次弄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子容易。问题外转子怎么取。我弄了几次弄不下

外转子不就是一拔就行了?弄不了 .除非问题没说对

网友:
你这样做是对的,再用小一字改刀插入拨一下就出来了。关键是怕弹飞了找不着了。

网友:
插进去的时候有两个小缺口 尖点的螺丝刀放在缺口里往外扯就行了  注意不要弄伤手

网友B:
我指甲都能把它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甲都能把它推出来

兄台指甲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甲都能把它推出来

这爪功了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子容易。问题外转子怎么取。我弄了几次弄不下

电机轴上还会有吉米螺丝,要松掉才拿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