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5000问题咨询,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5-01-29):
相机SJ5000,自带重力感应,当手拿相机旋转时,相机自带的显示屏会保持水平,但录制的文件却是跟随着旋转的样子拍摄的,也就是说会是倒着的,新入的华科尔G-2D,因连接线的因素,想把相机反了装,结果出现录制画面倒着的情况,看了相机设置没有旋转功能设置,在这里请教大神,改如何做。

就象这样安装相机

就象这样安装相机

网友:
怎么我的SJ5000就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A:
可能是新功能

网友:
倒過來重心不對...G2D 來說也是沒用.
自己做一條線吧....G2D 用SJ 系列要DIY 一下的.

网友:
难到没有这个选项吗?

楼主:
回6楼,没有这个设置。

楼主:
回5楼,重心问题可以解决,拆掉电池就可以,机器有5V供电,重心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