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换了个新的5.8G接收机,如何都起动不了机子

楼主(2015-01-29):
已经对频,发射机校正,都作了,都不行,求问老鸟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看各个通道是否有输出。检查线路,看信号线插错没有。

网友B:
1,插错
2,对频失败
3,GPS忘插回去了吧

网友:
把链接调参-基础-遥控器,这个界面截个图上来瞧瞧

楼主:
晚上我回家再检查一次看,再上图给你们帮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插错
2,对频失败
3,GPS忘插回去了吧

真的是GPS忘了插进去,现在可以起动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GPS没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看各个通道是否有输出。检查线路,看信号线插错没有。

你好,这个接收机是总线的吗,若改用不是总线的,能不能用?多谢

网友:
这个真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接收机是总线的吗,若改用不是总线的,能不能用?多谢

我的fc40用过dt7接收机,用过天地飞遥控器接收机,都可以的。dt7用一个插头接x2,天地飞用六个插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c40用过dt7接收机,用过天地飞遥控器接收机,都可以的。dt7用一个插头接x2,天地飞用六个插头,也行 ...

能具体说一下接法吗,接六条线的,因为总共才6条一线,一条是地线,另外最多也只能是5个通道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接法吗,接六条线的,因为总共才6条一线,一条是地线,另外最多也只能是5个通道了呢?

精灵的控有七个通道,接x2的那根包含了六个通道,第七通道在x1那个插头上,线的颜色要对好,你看看黄色的线在左边还是右边,看好了再接,接主控哪一个通道图片上有,要接对,接普通接收机还要在调参软件里选择对应项调整。我没接触到实物,所以说实际情况不了解,我说的这些就做做参考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GPS忘了插进去,现在可以起动了,多谢各位指点!

还好没让你飞 不然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的控有七个通道,接x2的那根包含了六个通道,第七通道在x1那个插头上,线的颜色要对好,你看看黄色的 ...

我今天接了调参软件,没有发现精灵2 能改主控为普通接收机的选 项,是不是只能换带有总线输出的接收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