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2.4G 接收天线断了 怎么办

楼主(2015-01-29):
如题   焊接的话用什么材料合适啊

网友A:
换一根新的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新的天线吧

咋换  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换  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不

淘宝上就有卖的,你找找

网友:
有天线卖,我早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