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改普通云台或者H3-3D可行吗?

楼主(2015-01-29):
P2V+云台坏了,返修死贵,想摆脱这个一体的云台和相机,但是又想用地面站以及WIFI图传,有没有人改过?知道P2V+那几个接头的线的意义是什么吗?

网友A:
可以 只用接个av线过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用接个av线过去就行

请问具体的P2V+上面的排线的定义知道吗?我想知道那些排线里面的12v,GND,AV,云台俯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用接个av线过去就行

就是连接云台板子的那三个排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的P2V+上面的排线的定义知道吗?我想知道那些排线里面的12v,GND,AV,云台俯仰控制

视频线接到上面这里
12V从中心板取
云台俯仰 要是用h3-3d可以直接插到中心板

顺便问一下摔坏的相机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接到上面这里
12V从中心板取
云台俯仰 要是用h3-3d可以直接插到中心板

多少收?254736521加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接到上面这里
12V从中心板取
云台俯仰 要是用h3-3d可以直接插到中心板

多谢啦?但是我没有H3-3D,普通云台我想控制俯仰,这个知道控制俯仰的线是哪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接到上面这里
12V从中心板取
云台俯仰 要是用h3-3d可以直接插到中心板

对了,H3-2D行不行?

网友:
回帖赚分卖东西 帮顶!!!!

网友:
可以 拆开参考论坛p2v改装方法   不过改装费也好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