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德天 70级 342 漂漂亮亮

楼主(2015-01-29):
手里有个闲置的OS81发动机,想着要是放在那里锈坏了,还不如拿来飞飞。也不太确定配什么飞机,就在前段时间买了一架342回来,飞机是德天的,配的碳纤脚架。
发动机:OS81
舵机:副翼、油门(FUTABA3003),方向舵(银燕3005),升降舵X2(银燕3514)
接收电:6V2600毫安镍氢电
接收机:FrSKY 7通
舵臂没有用配套的,改了那种宝塔型带轴承的,感觉漂亮点。

网友:
漂亮

德天的飞机便宜 不知道做工怎么样

网友:
是好看!!上次看人家是大众的涂装,那个也好看!

网友:
漂亮。不知道德天30CC的300怎么样?

网友A:
驾驶舱内不允许放烟和抽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加油就2750克了,感觉还是不轻啊。
翼展1米5多点,不晓得属于哪级

70级吧,大概。油机本来就偏重,这配置估计拿来当运动机飞还可以,当3D可能差点。

网友B:
个人感觉342不是飞3d的机型,各种不爽,我的50e
原型机是竞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342不是飞3d的机型,各种不爽,我的50e
原型机是竞速的

+1

网友:
飞行前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驾驶舱内不允许放烟和抽烟。

香烟盒子是拿来做大小参考的

网友:
我有天翼

网友C:
你这是70级342和我的一样,我的只尸体了,这飞机偏重。

网友:
据分析lz很有米

网友D:
真漂亮,麻烦问一下楼主这个空机什么价

楼主:
大哥,你指的可能是喂鹦鹉的米吧,你可是抱涡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70级342和我的一样,我的只尸体了,这飞机偏重。

我装出来就2750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弄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漂亮,麻烦问一下楼主这个空机什么价

拍了很久了,好像是7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出来就2750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弄轻一点

这飞机没法轻了,动力不能低于1:1.5否则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342不是飞3d的机型,各种不爽,我的50e
原型机是竞速的

同意,还是extra系列和edge540,laser之类的适合3D

网友(2015-03-10):
升降舵机怎么塞进去的?感觉孔不大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德天的飞机 要看是 谁设计的!

70e虎皮 是花花设计的, 飞机性能我飞的不错!非常好飞!

德天的虎皮70E我没飞过,是其他几个人飞的,他们按照70E的配置,比如6S 3300电池和双天5050电机飞这个飞机觉得有些问题。而实质上我发现这款飞机是架50E,因为它的翼展虽然达到1500毫米,其实翼尖是个减阻的整流体,没多大升力可言,所以实际有效翼展应该扣除大概6厘米左右,算下来翼展就是1440毫米了,相当于57寸的飞机。再看此机的机身长度是1374毫米,机翼面积是42.2平方分米,而其它大多数70E的机身长度是1500毫米以上,机翼面积在50左右。整体主要参数基本就是50E与70E的差距。
我说这么多,意思是按照标准70E的各项配置来配这架德天70E,飞机就显得重,动力倒是有多余的,所以翼载荷偏大,别人觉得难飞也就不奇怪了。这架虎皮70E倒也卖得便宜,先不说构造上是否合理,做工怎样,作为3D爱好者我觉得卖家其实是给一架50E的飞机披了个70E的马甲在卖,要不怎么能做到最便宜70E的价格呢?但是如果按照标准50E的配置来飞这架飞机,效果可能就好些。我这是实话实说啊,发表个人看法,不含黑别人品牌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德天的虎皮70E我没飞过,是其他几个人飞的,他们按照70E的配置,比如6S 3300电池和双天5050电机飞这个 ...

试下 2600电池 5050有点大了!用15寸桨 会有不同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下 2600电池 5050有点大了!用15寸桨 会有不同收获

因为收二手的原因,我只有5050电机和3300电池,以及100A电调,就玩翼展1550左右的70E了,再玩50E是重复投资。未来再考虑的话我可能玩30E,这飞机携带性最好,稍微不抗风但是我技术进步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赛特巴70E配5060 470KV,15X8APC,3200HMA电池,起飞重量近3300G,唯一头痛应该配410KV配17寸桨,小桨留空时间闹两下就得下,满载72A左右.目前推重比1.9:1的样子

网友:
漂亮  口水一地

网友:
漂亮!  过一段时间也想入~

网友:
同款机机。这机用的齐藤82B发动机 满载上天 2600克不到,动力十分强劲,但是做低速特技不是特别稳定,大迎角通场安定性不够,但是高速特技爽歪歪~
还有防火墙那里不是很瓷实,建议用白乳胶或者环氧刷一遍,齐藤的发动机在飞了5个起落后将防火墙全部震开了。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机舱罩要自己用改装,强烈建议用纤维胶带裹一圈飞,本人曾在一次暴力飞行中将机舱罩甩掉了,这货100大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