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调到姿态模式起飞后上升速度过快,

楼主(2015-01-29):
上升速度过快,轻轻下拉拉杆飞机就一下掉下来了。稳不住高度。应该调什么感度呀。。是调高还是低

楼主:
拉到中位以上时就起飞了。。起飞稳不住高度。。怎么办呀。。

网友A:
油门50%的时候定高啊、你油门是在50%么?上下浮动一点点不要紧,重新校准下遥控器,或者刷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50%的时候定高啊、你油门是在50%么?上下浮动一点点不要紧,重新校准下遥控器,或者刷下固件试试。

是遥控器单独校准。。还是链接大疆软件在电脑上面校准呀

网友:
...........
在电脑上校准啊,,,,我也是V2 、没发现你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