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 想设置襟副翼慢放襟翼,求教

楼主(2015-01-29):
我想设置襟副翼,放襟翼由三档开关放下不同的角度。现在混控设好了,但是我想让放襟翼的速度变慢,也就是拨下三档开关后襟翼是慢慢放下的。试了试slow up/slow down但是慢动作是摇杆动的时候变慢,而不是拨下开关时慢。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下来回答……!    plus的飘过……~~~

楼主:
搞定了! 只需两步.
1. 使用飞行模式0和1里面的fade in都设为2.0.
2. 混控里襟副翼两个通道增加一个替换(multiplex选replace)混控, 开关设为SA(随意设哪个开关), offset给一个数值可以让副翼当襟翼放下, 飞行模式选1,其他的不改变.
这时,当我拨下SA时两边的副翼就可以慢慢放下,拨回去时也是慢慢退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只需两步.
1. 使用飞行模式0和1里面的fade in都设为2.0.
2. 混控里襟副翼两个通道增加一个替换(m ...

飞行模式里设 偏移量,开关,fade in 就够了,不用再mixes里设,这样有点混乱,虽然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里设 偏移量,开关,fade in 就够了,不用再mixes里设,这样有点混乱,虽然效果一样

学习了,这个相当于微调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个相当于微调吧

我需要的是襟副翼,所以只能通过混控吧,飞行模式里只有油门,方向,升降和副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襟副翼,所以只能通过混控吧,飞行模式里只有油门,方向,升降和副翼吧

那就不用飞行模式,直接混控

第5通道为 第2个副翼舵机,尽量不在mix里设 负值,
因为舵机 正反 没有开关直接控制,可以通过一个反向的曲线来控制

通道速度减慢 只在 ADD方式下有效

反向的曲线

经过上面的设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关id1 开了后,如果摇杆变化,通道值也会变化,

下面的设置,开关打开后,
通道1 的值到了 -50后,如果摇杆变化,通道值不会变化,
通道5 的值到了 -50后,如果摇杆变化,通道值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飞行模式,直接混控

第5通道为 第2个副翼舵机,尽量不在mix里设 负值,

多谢多谢!学习了!
有两个问题:
1. 混控里权重为什么不设负值,模型向导得到的襟副翼就是在第五通道设置的-100权重的混控不是么?
2.感叹号是不是否逻辑符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学习了!
有两个问题:
1. 混控里权重为什么不设负值,模型向导得 ...

感叹号在C语言里表“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学习了!
有两个问题:
1. 混控里权重为什么不设负值,模型向导得 ...

混控有负值,当设了偏移量的时候会有些问题,尽量不要为负,你可以看我opentx学习记录贴,里面有介绍!表示非,!ID1  表示ID1 开关没有打开时

网友(2015-11-10):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里设 偏移量,开关,fade in 就够了,不用再mixes里设,这样有点混乱,虽然效果一样

我没有用fade in。对于襟翼而言。我用的是手动用的S3, S4 侧边旋钮来的。

如果是收放襟翼的话,需要知道飞机的各种飞行姿态吧。不然有的襟翼,会导致飞机失去平衡,最后不是头起来就是尾巴。
所以我采用了侧边的旋钮调整襟翼。S3旋钮往下,襟翼水平。旋钮打上去,襟翼放下来。

飞行模式fade in的功能还没有尝试,估计也挺好用的。不过,一共有两个姿态。一个放下,一个收回。都用fade in的话,岂不是要设置两个飞行模式F0和F1?
假如说F0, Fade out。 F1 Fade in。
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P.S. 你什么飞机开的襟翼? 冲浪者x8可以吗?好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只需两步.
1. 使用飞行模式0和1里面的fade in都设为2.0.
2. 混控里襟副翼两个通道增加一个替换(m ...

能把这个步骤具体的讲解一下吗? 现在按照上面的做法始终不对

楼主(2016-01-21):
引用 网友B:
能把这个步骤具体的讲解一下吗? 现在按照上面的做法始终不对

好久没搞了有点生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搞了有点生疏了

已经设置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设置好了 谢谢!

就是我讲的那种吗?

网友:
基本上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