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嘀咕】求助!天9二代模拟口怎么接433?

楼主(2015-01-29):
天9二代改成了内置高频头,现在只有模拟器接口了,求解怎么接线才能输出ppm!

网友:
433是啥啊?

网友A:
把模拟线剪了,里面两根线,好像一红一黑,红接433PPM,黑接地线,ok!
改插针的容易掉,还是剪模拟线稳定些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天九2代如何利用模拟接口接ppm,哪位大神给个相对准确点的回复?还有接ppm后如何给433供电?

网友B:
我是天七改的,应该和天九一样的
,减掉模拟线,剩下的你应该懂了吧

天地飞脚定义

天地飞脚定义

原版切糕脚定义

原版切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七改的,应该和天九一样的
,减掉模拟线,剩下的你应该懂了吧

谢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模拟线剪了,里面两根线,好像一红一黑,红接433PPM,黑接地线,ok!
改插针的容易掉,还是剪模拟线稳定 ...

谢谢,我已改好

网友:
看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