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自旋翻练习

楼主(2015-01-30):
近1个月模拟上没干别的。。。3C的定点悬停以及3D的自旋翻。。。
高手给看下双圈自旋翻。。手法是否完善。。不想走了弯路回头再改就难了。。左右手的切入点偶尔还拿不太准

网友:
不会这个动作,感觉你飞得好好啊,学习学习。

网友:
请问自旋翻练习到这样可以上真机了么?

网友A:
我练习了一段时间,发现进展不大,果断回来练习基本功了!楼主既然练习 F3C的悬停, 那基本功肯定很好, 所以自旋翻不在话下了 比如说 薛童铭   伊藤宽规。。。。都是F3C出身,基本功雄厚,后来再飞3D,那动作,太精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练习了一段时间,发现进展不大,果断回来练习基本功了!楼主既然练习 F3C的悬停, 那基本功肯定很好, 所 ...

我也是最近才练的自旋翻。以前没有搞过。。看了你的几个时间段的视频。。。感觉你那段时间很下功夫。。咋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最近才练的自旋翻。以前没有搞过。。看了你的几个时间段的视频。。。感觉你那段时间很下功夫。。咋 ...

没有放弃,只是觉得倒飞自旋,侧面的翻还不行,导致自旋翻不能稳定,继续练习也是进步不大,反而浪费时间,不如静下心来练习基本功,等火候到了一定程度,到时候自旋翻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高手就是飞的精准

网友:
我练的动作和楼主差不多,已问过坛子里的高手,这个动作完全正确。见分解动作练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002
楼主差不多已经定点了,上真机完全没问题。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放弃,只是觉得倒飞自旋,侧面的翻还不行,导致自旋翻不能稳定,继续练习也是进步不大,反而浪费时间 ...

自旋修正和自旋翻的关系不大。。。我倒飞的自旋修正也不行。。定点翻这个 倒是关系很大。。

个人感觉哈。。不知对否

网友B:
是标准的两圈向前自旋翻。而且前后两个切入点都掌握,不错

看尾速差不多是450度每秒,楼主可以试试把尾速降到360度每秒,要求的舵面更全一些,如果能基本定点,那可以上真机了。

自旋翻这个动作自旋速率越快相对就越容易,新手往往只在几个点做修正其它点都是靠惯性“划圈”就可以做出动作来,这样熟练虽然也能基本定点,但有舵面盲区,飞真机的时候只要稍有姿态变化就会不知所措炸机。

网友:
++

小后一抖,一分到手。手握金币,低头猛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标准的两圈向前自旋翻。而且前后两个切入点都掌握,不错

看尾速差不多是450度每秒,楼主可以试试把尾 ...

慢速的一圈翻一直在练着。。 。如果这个是450度/秒的话。那我练的估计也就280度/秒。。。
是否应该练 慢速的双圈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慢速的一圈翻一直在练着。。 。如果这个是450度/秒的话。那我练的估计也就280度/秒。。。
是否应该练 慢 ...
是的,双圈对掌握全面的舵面控制很有帮助,在较慢的自旋速率下,不熟练的相位会被放大,飞机更容易跑偏。

双圈练熟后,甚至还可通过练三圈,四圈。。。自旋翻,最后基本前向自旋翻便无死角了。。。

自旋翻在熟悉一个方向后,别的方向练的也会很快,过程和原理都是相通的,如果你心不急,建议你把向左向右向后自旋翻都在模拟器上练熟,这个时候再飞真机基本没有炸机的可能,同时你会发现所谓的自旋钟摆,自旋蛇滚,绣球,地球仪等高级自旋动作也不再是高不可攀,同时也又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PS:我也用的G7,按1可以显示当前参数,把自旋速率选上就可以看到准确的自旋速度了,今后飞机一定把自旋速率调到和模拟器一样以获得同样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双圈对掌握全面的舵面控制很有帮助,在较慢的自旋速率下,不熟练的相位会被放大,飞机更容易跑偏。
...

把尾巴角速度勾出来了。。。慢速是210。。。视频里的速度是470。。。
我说 慢速的双圈怎么这么难做。太慢了也。。。。
练习的慢速多少为好??普遍的快速的速率多少为好 ?
发这贴的目的就是 寻求练习方法。。各种方法各种练。。殊途同归。哈哈。。省的枯燥。。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尾巴角速度勾出来了。。。慢速是210。。。视频里的速度是470。。。
我说 慢速的双圈怎么这么难做。太 ...

我以前是以360尾速练的。熟悉后以450飞,以可以做到快慢随意的双圈自旋翻为标准。
总之一但选定适合自己的尾速后,就按照这个速率飞,不能只练方向舵满舵时的自旋翻(比如450尾速的),而不会做中间舵量的自旋翻(比如360、270尾速等等的。),这也是成长为高手的必经之路呢,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以360尾速练的。熟悉后以450飞,以可以做到快慢随意的双圈自旋翻为标准。
总之一但选定适合自己 ...

是。。我尝试过改变尾舵速度 来回翻。。
但是切换正负螺距时 就难以维持了。。要么慢了要么快了。。。
这个  也得练。。

网友:
学习了回复,收益非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练习了一段时间,发现进展不大,果断回来练习基本功了!楼主既然练习 F3C的悬停, 那基本功肯定很好, 所 ...

普及一下,伊藤是 飞3D先~~~哈哈 他早在06年就拿过3DMASTER专家组第二
至于小薛,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最早获奖是绕标竞速。

另外其实哪个先哪个后都不重要,基本功是想通的,要飞好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及一下,伊藤是 飞3D先~~~哈哈 他早在06年就拿过3DMASTER专家组第二
至于小薛,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最 ...

原来如此   学习了。我只是想说他们基本功深厚    献丑了。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
小后一抖,一分到手。手握金币,低头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