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遥控距离不到5M就失控~~~~

楼主(2015-01-30):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富斯 的两通道的枪控,平时一直用的好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回家使用,不到5M就失控,刚开始 我以为是接收机的原因,后连续换了仨接受机还是这样。。怎么破啊,,,,打开控,测量了一下发射模块的电压,4.98V,这个正常吗 我检查啦下天线的焊点,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其实这个现象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那个富斯9的控也发生过,也都是买回来好好的,用啦几个月,就发生50M不到失控,后来被逼无赖,买了一个2W的功放按起,才好点,反正我都要FPV,,,无所谓。。。但是不可能这个枪控我也要买一个功放吧

请给位大神出出主意,看怎么弄好这个控,本人学生党,所以推荐换控的这些就别来了,除非修不好啦

网友A:
这控本来用料就差....把壳留着~换一套14SG的内件进去~这样你就不用换控了

网友B:
据说,富斯就有这个通病,就是发射机高频头天线焊接不良。

网友C:
发射模块电压正确的,还是怀疑天线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换高频头吧,兼容JR的高频头都能用,FrSky的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控本来用料就差....把壳留着~换一套14SG的内件进去~这样你就不用换控了

你够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本来用料就差....把壳留着~换一套14SG的内件进去~这样你就不用换控了

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模块电压正确的,还是怀疑天线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换高频头吧,兼容JR的高频头都能用,FrSky的就不错。
...

怎样检查天线啊???不懂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富斯就有这个通病,就是发射机高频头天线焊接不良。

真的吗,那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模块电压正确的,还是怀疑天线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换高频头吧,兼容JR的高频头都能用,FrSky的就不错。
...

我的9通的控加了功放勉强可以用, 我指的是两通道的控,该什么弄

楼主:
难道没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9通的控加了功放勉强可以用, 我指的是两通道的控,该什么弄

一样的,换高频头套装,内置版本的,例如飞梦、FrSky都有内置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换高频头套装,内置版本的,例如飞梦、FrSky都有内置版的。

只有这样吗,那还不如买个新的控啊

网友D:
你的控的背光是冷光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控的背光是冷光模块吗

应该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