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悟返航点变更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昨天要帮人家婚礼拍一个长镜头,距离甚远,有3公里的行车镜,但小悟的设定是2000米,当超过2000米后,小悟果真不走了。回来后查资料, DJI 小悟有个功能,就是可以把返航点设定为遥控器,想了解的是,设定的飞行范围,在返航点重新设定后,是不是重新计算,而不是按之前起飞点来算

网友:
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A:
飞行器的飞行半径好像是按起飞点计算,返航点重新定位和起飞点并不冲突,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设大飞行半径或者取消半径限制

有时候跟拍飞行长距离的情况还是有的

网友B:
弱弱地说一句:难道没有姿态模式吗?姿态模式也有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说一句:难道没有姿态模式吗?姿态模式也有限制吗???

模式和限制没有冲突哦,难道你认为姿态模式就不会受GPS 限制?那么不是可以用姿态模式飞入中NAN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器的飞行半径好像是按起飞点计算,返航点重新定位和起飞点并不冲突,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设大飞行半径或 ...

准备按这样的方式来验证,起飞,让飞机飞出50米元,然后持控走到飞机下,选控为返航点,看看实际限制的距离有没有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式和限制没有冲突哦,难道你认为姿态模式就不会受GPS 限制?那么不是可以用姿态模式飞入中NAN海 。{:1_ ...

那弱弱的再问一句:手动模式呢我还真不知道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跟GPS有关联。。。。

网友:
回帖赚分卖东西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弱弱的再问一句:手动模式呢我还真不知道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跟GPS有关联。。。。

弱弱的答一句,小悟没有手动模式 GPS 在姿态模式上也是起作用的,只是不参与定点,但是切换到无头模式和返航的时候也是依靠GPS 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答一句,小悟没有手动模式 GPS 在姿态模式上也是起作用的,只是不参与定点,但是切换到无 ...

原来这样啊,又长知识了。。。。

网友:
姿态跟车飞即可
,GPS模式确实有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器的飞行半径好像是按起飞点计算,返航点重新定位和起飞点并不冲突,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设大飞行半径或 ...

严重同意,延长怕回不来(电池是硬伤,大疆也不会去搞的,虽然很简单…………)

网友C:
我可以教你一个最笨的方法吗?你坐敞篷车上跟着车队跑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教你一个最笨的方法吗?你坐敞篷车上跟着车队跑可以吗?

这个方法可行,但是安全范围也是从起飞点哪里计算的。

网友:
手动记录动态返航点,就可以跟着走了,半径2公里的圆跟你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