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设定讨论

楼主(2015-01-30):
其实发现失控保护这个功能还是很重要的,以前一直没有去设定都是通道保持。请大家说说自己是如何设定失控保护的~~~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翼没有装飞控,锁定0油门 小副翼 小上舵,这样失控时可以察觉(一般偶尔还可以控制),好的控可以设置油门解除失控锁定功能,尽早处理飞回降落。
有装飞控就容易了,设定成自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翼没有装飞控,锁定0油门 小副翼 小上舵,这样失控时可以察觉(一般偶尔还可以控制),好的控可 ...

恩,这样比较好。即使失控飞机也可以慢慢的滑翔下来对吧

网友:
这个目前也还在学习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样比较好。即使失控飞机也可以慢慢的滑翔下来对吧

那是理想的情况,重要是要能察觉到失控发生,能够及时发现,而且可以用油门解除继续后续改出。

网友:
我的失控保护,10降舵 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理想的情况,重要是要能察觉到失控发生,能够及时发现,而且可以用油门解除继续后续改出。

能否说下“油门解除失控锁定功能"具体是怎么样的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下“油门解除失控锁定功能"具体是怎么样的么? 谢谢

失控有锁定位置及保持,都很容易察觉(因为控制不了),指定油门下拉再上推可以解除锁定或保持,然后赶紧处理。
这在以前油机时代很容易发生,因为油机的电池常飞到没电。

网友:
请教:什么是“失控保护设定”??

网友:
沙发的回答非常正确!

网友:
真得好好学学

网友:
现在一般的控应该都有这种失控保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