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提问紧急提问,纤维胶带

楼主(2015-01-30):
纤维胶带里面的纤维是不是玻璃丝啊????!!!!是玻璃丝的话那多不安全啊,对肺不好!!!

网友:
显然不是啊

网友:
这提问,这图,不顶都不行了。天生抵抗力差

网友:
世界上不止玻璃纤维叫纤维
纤维 是指由连续或不连续的细丝组成的物质。在动植物体内,纤维在维系组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纤维用途广泛,可织成细线、线头和麻绳,造纸或织毡时还可以织成纤维层;同时也常用来制造其他物料,及与其他物料共同组成复合材料。(来自度娘)

网友:
不顶一下这女的不行了

网友:
我也是来看图的

网友:
路过,我是来看照片的。

网友:
琉璃纤维应该没那么柔软吧?制作琉璃钢器具还行,因为是被环氧胶固化的。而纤维胶带很柔软的,有的被用作铰链(合页),反复折弯,要是琉璃纤维的话,岂不是折断了?

网友:
我看到图默默滴就进来了

网友:
这图和标题木有关系吧?这纤维不一定要非是玻纤吧?

网友:
放心用吧,不是你说的玻璃丝。

网友:
悄悄告诉LZ,其实是大量蜘蛛丝

网友:
这个mm的bra带乍一看像纤维胶带似的

网友:
想想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在我看来,应该叫粉丝

网友A:
好细的粉丝,不过氧化以后也是很脆的,但绝对不是玻纤。
还是欣赏一下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细的粉丝,不过氧化以后也是很脆的,但绝对不是玻纤。
还是欣赏一下图比较好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