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Copter编译成功,为何烧写不进去

楼主(2015-01-30):
file:///C:\Users\l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4526417\QQ\WinTemp\RichOle\VRE}A_RJIE[Z]R~5TB33805.jpg我使用Ubuntu14.10编译APM的ArduCopter想在px4上使用,已经提示编译成功了,也生成了.hex的文件了,但是烧写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编译有误吗

网友A:
LZ apm的开发环境和pix完全不一样的!!你以为生成代码直接烧写就行了吗?没有这么简单的!
1个8位的,一个是32位的,能一样吗?……

网友B:
能 编译 通过,已经  很 不容易了。。。

先请问:这个编译系统,是通过 什么方式来 定义——

编译输出:是 4轴Hex,6轴Hex,8轴Hex,还是【直升机Hex】??

请问:你是 编译的 Px4 还是 APM 2560 ?(Hex 文件 需要用 JTAG 接口)

换句话说一块纯空白的APM,Px4 芯片,是无法通过 MP 自带的方式刷固件的。

必须要有 单片机开发工具 —— J-Link 烧写器——

网友C:
编译出来是个.px4文件,用make px4-v2-upload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或者考出来用qgc上传就可以,gpc会自动识别板子检查.px4文件是否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 编译 通过,已经  很 不容易了。。。

先请问:这个编译系统,是通过 什么方式 ...

大哥,串口也可以的,只要不调试,根本不必用什么xxx link

网友:
为什么用的是avr的hal(硬件抽象层),px4应该是stm32才对,楼主make的时候变量设置对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串口也可以的,只要不调试,根本不必用什么xxx link

  J-LINK  V8 价格 又不贵。。50元而已。。

便宜而强大的工具 是应该 首先选择的 哦。

除非 J-LINK 要 几百上千,串口只要 10元。

网友:
太高深了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  V8 价格 又不贵。。50元而已。。

便宜而强大的工具 是应该 首先选择的 哦。

从不信赖50块的山寨jlink,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那个东西的,原装ft232的转接板也就30块,还可以用来连飞控用。调试的话原装st link也非常便宜,而且接线比jlink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apm的开发环境和pix完全不一样的!!你以为生成代码直接烧写就行了吗?没有这么简单的!
1个8位的,一 ...

那我需要怎么做怎么烧进去,后者说怎样使用Ubuntu编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 编译 通过,已经  很 不容易了。。。

先请问:这个编译系统,是通过 什么方式 ...

怎样使用J-Link 烧写器来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出来是个.px4文件,用make px4-v2-upload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或者考出来用qgc上传就可以,gpc会自动识别 ...

怎样编译出.px4呀,为何我编译ArduCopterd 的是.hex文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使用J-Link 烧写器来烧呀

  买了 J-LINK 会 有 “J-Flash ARM V4.40”

这个 软件。里面 有 N 多的 CPU 芯片 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