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助:帮我看看,这两款55涵道 哪个效率高? 3Q!!! “图”

楼主(2015-01-30):
两款都是皓业的55涵道。  蓝色的那个 扇叶很软;而粉色的那个 扇叶则很硬。   没有测试工具,我是觉得硬度高的效率高,但是吧,前几年 那个粉色的扇叶也是很软的  用来飞飞猫 速度超级快(半油门就非常快了)。  所以,我又觉得,不一定硬度高 效率就高?……

由于扇叶和涵道不匹配,所以我把扇叶在砂纸上磨了磨,这样可行吗?  反正精度不是很好了,

56涵道,实际上没有皓业的55涵道直径大

56涵道,实际上没有皓业的55涵道直径大

网友:
管它效率高不高,推力够就行。说实话,我遇到的55涵道,都不很理想,不过相比50的还是要好些。

楼主:
图片上的是 56涵道的L-39,说来 这款机型 够奇葩的,主机翼和涵道是eps材质;水平位翼和垂尾、机头是epo材质。我只想说,这款飞机设计师 就是一2货,水平尾翼很薄 竟然用到epo材质(很软呐),垂尾也是 忒软了。。。但是说到这架飞机 让人称赞的地方就是eps材质了  硬度极高,涵道部分  用手使劲挤压  eps泡沫纹丝不动  手感的硬度超级高,而皓业的飞猫 同样是eps材质 但与这架L-39比  硬度上简直差得远呐。。。。。

楼主:
在傻乎乎的猫那买的56涵道和56涵道机(l39),主要都是出口用的。 现在买不到了。。。

当时描述得这款56涵道(比50涵道直径大2毫米左右) 可以用4S锂电,可以吗 电机电池不会过热吗?

网友A:
目测楼主能帮我 : 我有个B2040L 内转子点击 KV5300 轴径2.0MM 请问那款空50~56MM涵道能用上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楼主能帮我 : 我有个B2040L 内转子点击 KV5300 轴径2.0MM 请问那款空50~56MM涵道能用上这个电机?

2mm轴太细了,,,白送我我也不会用。。。习惯了恒力的4900kv 3mm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2mm轴太细了,,,白送我我也不会用。。。习惯了恒力的4900kv 3mm轴

你的55级别涵道是装的恒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5级别涵道是装的恒力电机?

嗯呢。。。皓业的涵道,机型 皓业飞猫,技术不好 只能半油门,全油门破200 可定有了。。。 前两天两个恒力内转子电机送去原厂维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呢。。。皓业的涵道,机型 皓业飞猫,技术不好 只能半油门,全油门破200 可定有了。。。 前两天两个恒 ...

200.. N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