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控WFT06X-A 请问 怎么换成日本手

楼主(2015-01-30):
如题  前几天接了4个电机 转速好慢好慢 还一顿一顿的 有时还发热 我以为是虚焊的问题(我延长了电机线和电调线)  于是剪掉 重新焊了一遍  可是还是一样的结果  我怀疑是不是收的二手控有问题  我想换成日本手来试试 可是找不到说明书 怎么改他的制式
哪位大神能帮个忙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兄台知道么

网友B:
先把问题整明白在考虑怎么解决,给你个说明书的链接好好看看先http://wenku.baidu.com/view/af0a1864a6c30c2259019e7e.html

网友C:
打开盖板,把左手摇杆前后向的压片和电位器拆下和右手的电位器及杆力弹簧互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问题整明白在考虑怎么解决,给你个说明书的链接好好看看先http://wenku.baidu.com/view/af0a1864a6c30c ...

首先感谢兄台给的说明书 这和我找的天6A的说明书是一样的 里面也没说怎么改制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盖板,把左手摇杆前后向的压片和电位器拆下和右手的电位器及杆力弹簧互换就行了

额  这样换不还是那个电位器么

网友B:
你说的改制式是指的换手吗?

网友C:
电位器要换位置,左手的油门信号才到右手啊,不要拔掉插头,直接挪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要换位置,左手的油门信号才到右手啊,不要拔掉插头,直接挪过去

你是说把左右摇杆直接交换个位置吗

网友:
摇杆的电位器交换位置就行了,然后把弹簧装左手,压片挪到右手就好了

网友C:
摇杆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改制式是指的换手吗?

是啊 我记得以前天7是只要把压片换一下 然后在程序里改一下模式就好了呀  这天6改手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B:
6A我也没用过,看说明书确实也没提到,要不你直接问天地飞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要换位置,左手的油门信号才到右手啊,不要拔掉插头,直接挪过去

这样换我也知道 我记得天7只要把压片挪过来就好了吧  然后在程序里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杆不动的

我只有用绝招了 直接换电位器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我也没用过,看说明书确实也没提到,要不你直接问天地飞MM吧

我还是换电位器吧 我只有这个方法最直接了 可能会麻烦一点

网友:
其实如果你只是想确认电位器的好坏的话,直接用三用表量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你得解决电机的问题,改手跟电机无关,无刷还是有刷的,电机是怎么接的,要从根本上找原因

网友:
天6非得换电位器,没有软调换,只能变物理连接,杆不动,换电位就相当于变对应关系,电位器就一个大螺丝固定的,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