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接线问题

楼主(2015-01-30):
图传发射接线问题,发射左边的红黑是电源,而右边的黄红黑线分别改怎么接视频输入,大神赐教!!!

网友:
黄黑接信号线,红色是电源线,可以给12V的摄像头供电,如果摄像头不是12V就可以不接。

网友:
黄线是视频输出线,红线接摄像头电源线,黑线是地线

网友:
黑线是共地的,黄色是视频信号线   摄像头不要供电吗?不要供电就可以不接红线

网友:
左边红黑是供电,看清你的是多少V供电,右边3根是接摄像头的,颜色对应接上就对了

网友:
左边红黑给图传供电,右边黄黑接视频黄黑,右边红黑给其他设备供电。注意右边红黑输出电压。

网友:
摄像头不供电的话,3根线就够了。 左一电源+,左二电源-,右变接黄色的信号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是共负极的。 供电的话如果是12V可以接红色线。GOPRO什么的就别接了,接了立马烧。

网友:
请问这种黑色防脱落的接头叫什么?

网友:
一般都红正,黑负,黄视频,单独的两根的那个你直接接电源,至于另一边的3根线,一般只用到黄,黑而已,红只是预留,当你摄像头也是与图传供电一样,也就是12V时,摄像头也可以直接在图传预留的那根红线,当做电源

网友:
左边一红一黑接电源,右边三根的黄线接摄像头的视频线(一般是白色线),红黑分别对应摄像头的红黑(即正负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