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 14 sg的 电位器 有一个有问题

楼主(2015-01-30):
阻值 是多大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璁板緱褰撴椂鎴

网友A:
我当时12FG更换的电位器。好像是《村田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12FG更换的电位器。好像是《村田电位器》

村田 那个 是 10K阻值的

网友B:
应急处理方法:直接把有问题电位器的后盖打开,分离成为有线的叫碳膜板,转圈的叫滑动变阻器,可以看见有几个环状的金属触头,把金属滑动变阻器触头用小刀向外或向内拨一下,离开原来碳膜轨迹即可,买的电位器阻值有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急处理方法:直接把有问题电位器的后盖打开,分离成为有线的叫碳膜板,转圈的叫滑动变阻器,可以看见有几 ...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