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SX7玩CC3D的吗?

楼主(2015-01-30):
RT,DSX7固定翼模式玩CC3D求设置,明白的给说说。

网友A:
跟控没什么关系,一样的,可参看泡泡的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控没什么关系,一样的,可参看泡泡的视频教程

前面都没问题,到三段开关那里该怎么设置,能给说说么?

网友A:
把你控上的3段开关设置为5通道,遥控器校准后就可以啦

楼主:
这三段开关直机模式就是5通道gear,但固定翼5通道指定gear是个2通道开关,怎么换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控上的3段开关设置为5通道,遥控器校准后就可以啦

直机模式5通道gear开关就是3段开关,但在固定翼模式下5通道gear指定为一个2段起落架开关,应该怎么换过来?

网友:
我没用过你这个控,一般可通过可编辑混控功能把你所需要的开关指定到你需要的通道啊,难道你对自己的控不熟悉?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DSX7的说明书,你大概可以通过3段襟翼 或者 是程式混控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还得你自己研究一下毕竟我手上没你这个控
如果你实在搞不定就校准2段也没关系,在模式里设置自稳和全手动两种模式就可以了,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DSX7的说明书,你大概可以通过3段襟翼 或者 是程式混控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还得你自己研 ...

固定翼没用过混控,慢慢试试看吧,还是谢谢哦!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B:
我在用,把那个三段开关设置好就行了,方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把那个三段开关设置好就行了,方法如下:

谢谢!已设好,顺便把熄火开关弄了,这样跟直机一样,发现失控立刻熄火,避免更大损失。

网友:
我用的dsx9

楼主:
你这个算中档了,功能多的。

网友:
我现在的姿态开关直接插6通道,这样就是三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DSX7的说明书,你大概可以通过3段襟翼 或者 是程式混控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还得你自己研 ...

你好,dsx7的说明书能发我一下么,我有控但不会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把那个三段开关设置好就行了,方法如下:

你好,dsx7的说明书能发我一下么,我有控但不会用,谢谢!

网友:
你自己百度一下就可以搜到说明书了,百度文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dsx7的说明书能发我一下么,我有控但不会用,谢谢!

百度可以找到,跟2720一样,找的时候要打上JRDSX7才行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dsx7的说明书能发我一下么,我有控但不会用,谢谢!

邮箱是啥,我发给你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可以找到,跟2720一样,找的时候要打上JRDSX7才行哦。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箱是啥,我发给你也行

985677955@qq.com   谢谢~

网友(2015-05-09):
DSX7 用CC3D遇到同样问题。能不能加我教我。大家在玩同样的东西交流下。微信32809707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把那个三段开关设置好就行了,方法如下:

设了但没任何反应。关键是CC3D里还是用不到三段开关。是不是我不会设。

网友E:
DSX7怎改。我也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X7怎改。我也不行呢

按12楼说的那样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了但没任何反应。关键是CC3D里还是用不到三段开关。是不是我不会设。

按照12楼说的是可以设好的,你还可以在百度找JR2720遥控器说明对照一下。CC3D在遥控器设置时需要3段开关,新版的可能2段开关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12楼说的那样做就行了。

我按他的设了,也没反应。是不是在设时要注意三段开关的位置

网友:
难得找到同控同机。可否加个微信指教指教

楼主:
手机码字太麻烦,我手慢。方便时把你设的过程讲一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了但没任何反应。关键是CC3D里还是用不到三段开关。是不是我不会设。

首先你得确定你开关设置对了没有,打开遥控器那遥杆控制界面,拨动那三段开头,看显示界面上有变化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12楼说的那样做就行了。

我就按表上设了数据,但cc3d导向还是那个二段,想问设时要注意什么,例如线要不要对应,设时按钮要不要对应放那里,因为我看到向写内侧中部与外侧?

网友F:
我也用的是DSX7,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设置失控保护,要是有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的是DSX7,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设置失控保护,要是有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呢,谢谢

与接收机对频时油门摇杆最低此时默认为油门失控位置,理论上讲失控了会油门最低落下来,要不你试试草地啊上飞几十公分高关控。。。。。。。。

楼主:
飞直机是熄火开关为油门-105,看到要完蛋,为减少损失或不伤到人,我会拨它的,左手中指一直搭在熄火开关上,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按表上设了数据,但cc3d导向还是那个二段,想问设时要注意什么,例如线要不要对应,设时按钮要不要对 ...

是用右上角那个三段开关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与接收机对频时油门摇杆最低此时默认为油门失控位置,理论上讲失控了会油门最低落下来,要不你试试草地啊 ...

具体的对频方法有吗,能告诉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对频方法有吗,能告诉一下吗

接收机电池口插上对频线,任一接口接电,接收机灯快闪,控油门摇杆最低,按住背面对频按键开控,等接收机灯长亮就可以松开,拔掉对频线,断电。对频时油门摇杆位置就是无信号时的位置。再开控,接收机上电时灯会长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电池口插上对频线,任一接口接电,接收机灯快闪,控油门摇杆最低,按住背面对频按键开控,等接收机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