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朋友推荐简易测量涵道推力的方法

楼主(2015-01-30):
昨晚焊好电池接头,购入新增的9通接收机后,终于手持测试了一下涵道的威力!相当给力。
70mm 6S 12叶涵道风力惊人。
有朋友希望看到实测数据,装机前和装机后的,暂时不知道怎么弄。横着顶个厨房称上?

网友A:
我个人经验里最简单准确快捷的装机推力测试方法需要工具:称(任何形式的) 然后其他随便的杂物,对于你这种推重比大于1的情况,先估计下推力 给飞机加重量(如更重的电池) 或者多放一块小电池到机身 或者其他的任何东西 比如我飞机1100G 装机大约1200G 那就放100G的东西 放完之后称重,然后
方法1:手拿 机头朝天 满油 感受不到重量就是1200G了 如果飞机还很大力往上 继续配重
或者方法2:前起落架帮根绳子吊着,机尾绑根绳子黏在地上 同上
如果要更精确(其实意义不大 你全油就算只有5秒 推力也是在快速下降 尤其是现在冬天 ) 配重到整机重量明显超过装机推力 ,前起落架直接挂在弹簧秤上 满油, 记录称的最小数值,如飞机带电池1100G 我多塞一块电池 1350G 挂在弹簧秤上 满油读出数值100G 那最大装机推力即为1250G>1100G
手打 不谢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楼上的方法比吹秤,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经验里最简单准确快捷的装机推力测试方法需要工具:称(任何形式的) 然后其他随便的杂物,对于你这种推 ...

非常感谢!因为飞机还没装完所以没有那样试。
直接机身把电子秤顶在墙上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因为飞机还没装完所以没有那样试。
直接机身把电子秤顶在墙上测的。

那样得测出飞机最大静摩擦力 而这个力比涵道推力本身难测多了 只能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得测出飞机最大静摩擦力 而这个力比涵道推力本身难测多了 只能估

这个我想到了,飞机的静摩擦力很小的,就算了不起有一百克也就算个零头。
可是用吊机的办法测还有地面效应呢,也会有一些误差的,比飞机机轮的静摩擦力可是会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到了,飞机的静摩擦力很小的,就算了不起有一百克也就算个零头。
可是用吊机的办法测还有地面 ...

楼梯上测 1.2KG的飞机最大静摩擦一般不止1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