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亚拓500L充电器没买,推荐一下!

楼主(2015-01-30):
如题,模友推荐下充电器,我的机子是500L亚拓的。
6A充电器怎么样。淘宝搜索了下,400多块加电池

楼主:
没钱买这个。太贵了。500以下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买这个。太贵了。500以下的就好了

500以下只能x612了,不过这产品貌似不想做了?

网友:
二手206/208

网友:
马拉个币

网友:
206,起码的。

网友:
500L用6S电池,可以买ICHARGER 206 或者A6
A9有三个口浪费了,推荐206 ,如果平时还玩其他飞机的话,尤其板机,,推荐A6

网友:
可以300出头买A6或者A9,也可以500左右收个206B,再者就直接308duo,电源二手的200,到时候不需要了出手也不赔多少

楼主:
算了,买个乐迪CB86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买个乐迪CB86好了

马拉一个币的,这个绝对好用,自带充电保姆,1S-6S,并充,轮充,混充,可设置充电电流,放电,查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