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好玩了!

楼主(2015-01-30):
新买了一个mini APM,今天打算调呵,好不容易才连接上,打开“校准遥控器”吧,嘿!谁知他的pwm值都是在1498-1499或1553-1554之间的,这下好了,这让人乍飞呀??????

我的(有毛病):

标准的话它的PWM值是在1016-2022之间的,而我的是在1498-1499或1553-1554之间的!!!

我想会不会是接收机接不好呢,或是遥控器的问题呢?我用的是华科尔的DEVO 7E遥控器,RX601接收机,MINI APM的固件版本为直升机3.2,请教下大家!!!

网友:
需要校准 点击校准后 摇动摇杆来进行校准

           还有一点 貌似六通道遥控器 通道不够吧

网友:
油门是900应该是关控后的保护设定,你看看是不是遥控和接收机没连接上

网友:
应该是你的接收机和APM,没有链接上吧?

网友A:
控和接收没对上吧?而且控上设置有问题哈,apm直升机要求第八通道是油门,第三通道是总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和接收没对上吧?而且控上设置有问题哈,apm直升机要求第八通道是油门,第三通道是总距。

谢谢,的确是连接问题,我已经弄好了!但我的控是DEVO 7E,只有7个通道,那该怎么把控制油门输出的第八通道转到别的通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是连接问题,我已经弄好了!但我的控是DEVO 7E,只有7个通道,那该怎么把控制油门输出的第八通 ...

是APM还是PIX?APM的话可以很简单的把接收机3通道接至APM in的8通道,接收机的6通道接至APM in的3通道,PIX的话,可以用相同办法接至rc转sbus的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