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华科尔RX1002的RSSI在在哪里?

楼主(2015-01-30):
如题,问一下RSSI检测连接接收机哪个口,还是这个接收机不支持RSSI。看了官方说明书也没有说明的

网友A:
华家就算有,你也大部分飞控不能用,因为掉蛋的别人一副翼,二升降。他是二副翼,一升降

网友:
应该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家就算有,你也大部分飞控不能用,因为掉蛋的别人一副翼,二升降。他是二副翼,一升降

恩 我刷了suv固件 通道混控随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家就算有,你也大部分飞控不能用,因为掉蛋的别人一副翼,二升降。他是二副翼,一升降

其实这个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