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10A的船用有刷电调,怪事多多,有谁能解

楼主(2015-01-30):
最近做了条船,用直流有刷电机做动力,所以得买个有刷电调。找了家天猫店(螃蟹王国),心想质量应该会好一点。因为要买电调还顺便买点其他暂时不用的配件,结果第一次收货主角没登场,漏发了。等两天收到后满心欢喜的上电试机,按说明打开遥控器(FUTABA T4VF),接好电机、接收机、电源,结果电调没发出任何声音(页面介绍应该有滴滴自检声),电机(370电机)也不转,电调指示灯是亮的,电调按说明接的是升降通道,方向通道接的舵机倒是能随摇杆动作。以为接触不好,插拔几次无果,遥控器和接收器是好的。初步判断电调有问题,随后找客服,说不懂,甩了个管技术的QQ给我。随即反应情况,觉得也是电调问题,准备退货。后来我用另一款7通道的天地飞遥控器试验了下,没想到电机能转了,但是电调通电同样没任何声音,电机正转有力,反转没力(用手捏住轴稍用力就停转了),找店家的所谓工程师,回复说不知道。只好来此求解,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情况,是否正常。关键是2个遥控器为什么一个能用,一个没用。

附未完工的船

网友A:
丢了吧!你哪船用无刷电调、电机一套也就60块左右。船不错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了吧!你哪船用无刷电调、电机一套也就60块左右。船不错哪家买的?

船是自己按图做的,手工开料。主要是这款有刷电调是双向的,可以正反转,带刹车,用在船上正好。

网友:
自已做的船?能发我份图纸吗

网友B:
楼主的NAXOS渔船多长?用370的有刷电机是否有点小?

网友:
10a应该是小了,好歹换成那种45块的,又不差那两个钱

网友C:
你是用一个还是2个的?我之前用2个电调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把其中一个的舵机线的红线正极拿掉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一个还是2个的?我之前用2个电调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把其中一个的舵机线的红线正极拿掉就正常了

我只用一个电调,因为只用一个电机,不接舵机的情况下电机也不转(用T4VF遥控器),天地飞的遥控难道输出信号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NAXOS渔船多长?用370的有刷电机是否有点小?

我的船长大概70厘米,第一次做没经验,想先用370试下,如果太过龟速就还电机,个人觉得渔船速度可能不需要太快。

楼主:
过奖了,第一次做船,很粗糙。单位好多这种包装箱的多层板,直接当垃圾扔掉的,我就是个捡垃圾的,就算每天做一条船都赶不上扔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一个电调,因为只用一个电机,不接舵机的情况下电机也不转(用T4VF遥控器),天地飞的遥控难道输出 ...

按道理跟输出控制没什么关系,双向的有刷电调是需要先居中,单向的有刷电调需要先回最低点(如果遥控器设置反向开关,那么就是最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船长大概70厘米,第一次做没经验,想先用370试下,如果太过龟速就还电机,个人觉得渔船速度可能不需 ...

长700的船用370有刷电机确实有点小,如果用550有刷电机应该可以的,这样电机甚至可以不用加水冷。

网友:
哥们,我不能给你回答你船和电机是不是匹配,我只能回答电调,可用好盈1625有刷电调,最大电流25A,可直接驱动370.380电机,绝对可秒杀你现在的电调,而且好盈1625电调低速线性非常好

网友:
我也刚买了这个电调,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3-02):
又看了一遍,船做的不错

网友:
鱼缸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