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玻璃纤维三轴飞行器

楼主(2015-01-30):
Y-3 Fiberglass Tri-Copter Frame (KIT)到手,带进国内真心不容易。当时看图片以为不大,充其量我感觉应该就300左右轴距。没想。。。。看图吧。地板砖是60×60,看看够大吧

开箱,其实买的时候已经开过一次看了。当时的确被吓到,这玩意真大

出来了,美美的趴那

放地板砖看看感觉大小

朝天照

当时不知道这盖子是如何固定在机身上的,一直没概念,开盖时无从下手

原来盖子是这样设计的,简单实用

楼主:
当时一起买进的还有这新鲜的玩意,到店我指名要KK2.0,因为看国外视频都是这Y-3配kk2.0,没想店员拿这这让我看,KK2.0 mini,当时店员说这种是最新的。我想装这在Y-3上是否小了,装250倒是不错。

这货配的BB响是mini插口,和大KK2.0不一样

开盒子看,当时我也认为太小了,想想还有250能使用就上手了,店家说和KK2.0硬件及软件使用都一样,只是改变大小。

真的很mini

和CC3D对比一下

四个定位口是一样的,CC3D能装的架子,这也能安装上

背后看看,线路和大KK2.0一样

网友:
虽然有心里准备,可是没想到会这么COOL.

楼主:
都是被国外的视频诱惑,看过这Y-3组装,所以使用的东西都按视频上的配东西,电机我找过很都,就是没有283*的这货配的无刷高度要高,等会你会知道为何我选这电机,TURNIGY无刷在国内少见,都是香港和境外都比较多人使用,很奇怪。看产地还是国内生产的,有这方面的信息魔友可以提供信息,造福大家,这电机怎样还没使用过,就因为他够高2836 1040KV.

开箱看做工还行

配件都是标配这些

和其他什么品牌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A:
2836的电机换算过来也就是2217吧

网友:
记得还有一个是耀华的 2217 都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开始组装
先从尾部开始,这配件感觉很精致,铝合金构件,精密度不错。

看看吧,电机高度不够,桨都难安装,出不了头

尾舵用亚拓的HSD42501,这尾舵的安装口大小就是按这货设计的,孔洞正好。

安上尾舵后的整体,细心的你可能看到摆臂不是两个吗,一拉一抬,怎么只安一边摆臂?
因我装摆臂是发现,这摆臂容易螺丝松动,最好上胶,怕配件没地方找,就安装一边的摆臂,效果是一样的。

安装前机臂时要先用电转预打口,还有配的螺丝太细,就因为这样,拧断过两个螺丝,害得我要开大口从新钻,也好,用自己的自攻螺丝比较实在,我猜这样设计是为了炸机预先做好应力准备吗?省得伤到电机或机身?

网友:
这个电机咋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6的电机换算过来也就是2217吧

主要是高度要够,还不能太大,不然出不了头,前臂的电机罩上口也无法罩上,总之外径不能太大,高度不能太低。很奇怪的设计

网友:
好像有款类似的V尾

网友B:
好看是好看,但绝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看是好看,但绝不耐炸

也是
都是飞行器,谁都无法保证每次飞行都安全无事故,不是吗
毕竟是玩物,玩玩而已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看是好看,但绝不耐炸

只要是旋翼类飞行器,不炸啥都好,一炸铁做的都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6的电机换算过来也就是2217吧

一般会比2217高2-3毫米,大概2219的样子

网友D:
我怎么看着好丑个人审美真没法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旋翼类飞行器,不炸啥都好,一炸铁做的都不耐炸!

像250这种机架,相对耐炸……我换了十来副桨了,但机架无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着好丑个人审美真没法统一....

一样的感觉 各有所爱吧

网友:
你不会j加个垫片?又不是玩车,天天非原厂op不换

网友:
好帅气  支持一个

网友:
漂亮,最近也在玩Y3

网友:
请教LZ小白问题 三个电机都是正转么? 还是像四轴那样有正反的?

楼主:
有正反的

网友:
是前面2个正 后面那个反吗?

楼主:
根据飞控的图示调试,前面可以是一正一反,也可以两个都正,尾翼那个一定是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飞控的图示调试,前面可以是一正一反,也可以两个都正,尾翼那个一定是正的

感谢LZ 再问多一句 这机用的什么电调跟电机还有舵机

楼主:
信利的配套30A电调,舵机我前面有讲,亚托的直机锁尾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利的配套30A电调,舵机我前面有讲,亚托的直机锁尾舵机

感谢LZ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