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和MLT2!?

楼主(2015-01-3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T8FG ,FREQUENCY这个设置里的这两个MULT和MLT2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发射制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制式不同
谢谢回复!!!
那对接收机和遥控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