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V2的主电机这么差?

楼主(2015-01-30):
机子买了2天,飞了8电,今晚居然挂了...
请问下有这货的魔友,一电你们大概飞多久?我3MIN就歇了...

网友A:
有刷电机不能连续飞,中间隔个五分钟,但8电肯定太短了,正常航线一电4分钟,一个电机不上100电估计不合格,有的有刷上200电,看运气了。

网友B:
试过一电就挂的,可是18元一个呀。当时买了3个,觉得电机很好很爆力,准备好好飞一顿的。第一个飞了两电,第二个飞了一电,都挂了,吓得不敢上最后一个啦。不过我用的是300MAH的电池,用180MAH的应该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一电就挂的,可是18元一个呀。当时买了3个,觉得电机很好很爆力,准备好好飞一顿的。第一个飞了两电, ...

我也用的HCP100的电池,明天买几个电机回来试试...按道理容量大一些,放点也不至于夸张到损坏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不能连续飞,中间隔个五分钟,但8电肯定太短了,正常航线一电4分钟,一个电机不上100电估计不合格 ...

前7电都是飞180MAH的电池,原机就带1快电池,基本是飞一块隔至少半小时再飞...第8电用了300MAH的,就悲剧了...难道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也坏的太快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不能连续飞,中间隔个五分钟,但8电肯定太短了,正常航线一电4分钟,一个电机不上100电估计不合格 ...

零下10多度的室外连续飞个半天都没事吧

网友:
没可能这么快挂吧~坏了的电机有打开看过吗?有磨断电刷吗?

网友:
偶的一电也只飞四五分钟,不过现在已经飞了快三十电了好象没事

网友C:
跟电池有毛线关系?
电机不可能三个起落就挂,lz拆开开开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东西在你手里。
一般就是线圈磨到外壳,还有电刷磨损(或者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池有毛线关系?
电机不可能三个起落就挂,lz拆开开开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东西在你手里。
一般就是线 ...

懒得拆了...买了2个新电机,油门降低一点,只能这样了...

网友:
你当初真该选择无刷的嘛,我飞有刷还没碰见电机over就换新机了。

网友:
我有5个原电 180MAH的,飞了约有40到50电,单电池是4到5分钟,目前没有发现电机 有任何异常呀。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b1015内转无刷电机,买来装HP100发现太小了,现在闲置,不知能否用在fbl80!

网友:
RP问题了

网友D:
二楼说了 不能连续艹  搞几架有刷轮艹 电机很难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