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水平校准问题

楼主(2015-01-30):
请问大神,cc3d是不是每次解锁都重新自动校准水平,换电池也会重新校准?有没有办法地面站校准一次再也不动了?

网友:
SAVE完了不行吗?

网友A:
地面站校准那次保存好就可以了嘛。
所谓的解锁后自动效准是以保存的数据为基准的,
不是以你每次插电池机体水平位置为基准,
所以保存地面站校准那次最好用上水平仪,
这样飞起来以后排除飞控震动因素外机体会非常稳定不偏移。

网友:
不会自动校准呀,都是连电脑上校准,然后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校准那次保存好就可以了嘛。
所谓的解锁后自动效准是以保存的数据为基准的,
不是以你每次插电池机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