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y3配kk2.1。多轴新手装三轴。

楼主(2015-01-30):
昨天晚上拿到,总共工时有8小时装好。
这里赞一下kk2.1evo,自带大屏幕,告别电脑调参。
但是我想问问多轴的老手,飞控调整应该有怎么样的顺序呢?百度了一下都没有总结特别清楚的。

网友:
离装好还差很远

网友:
最近有点中Y3的毒了

网友:
反正不能先装浆,

网友:
这机架好看

楼主:
本来准备入150的玻纤机架,但是看到这个帅,咬咬牙还是上了华杰的。Y3果然,偏航很灵活,

网友A:
桨差评·········多轴不容易炸,可以用好点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差评·········多轴不容易炸,可以用好点的桨·········

桨是不好,GWS的慢速桨。
我想问下,多轴一般用什么牌子和材料的桨呢?

网友B:
报配置哇,什么电机什么电调多大的浆?我也想入Y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是不好,GWS的慢速桨。
我想问下,多轴一般用什么牌子和材料的桨呢?

你那种多数用在固定翼上·····我建议你上ATG加强型桨,KV800的话可以1147,KV900的话上10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多数用在固定翼上·····我建议你上ATG加强型桨,KV800的话可以1147,KV900的话上1047

如果上4S呢? kv900上1047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配置哇,什么电机什么电调多大的浆?我也想入Y3

华杰y3,v2216 900kv,kk2.1evo,乐天20a电调,好赢bec。一套差不多1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上4S呢? kv900上1047可以不?

没问题,建议上ZIPPY电池,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建议上ZIPPY电池,性价比高

TCB电池如何?

网友A:
zippy外国监管严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ppy外国监管严格点··

对了,我V2216 3轴一般起飞重量多少合适?目前768 半油门悬停,用的2200电池。可以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C:
其实这机子用2212kv1400,8寸桨最合适,楼主不觉得桨一点不和谐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机子用2212kv1400,8寸桨最合适,楼主不觉得桨一点不和谐嚒

特意上的v2216,到时候可以上4s提高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V2216 3轴一般起飞重量多少合适?目前768 半油门悬停,用的2200电池。可以用多大的电池?

2200  3000都可以·········

网友:
KK2.1会调嚒,我也有一块不太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