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架小直机练3D,请大神们推荐推荐。

楼主(2015-01-30):
想买一架小直机,平时练练3D,价格在800元以内,请大神们推荐推荐。刚在某宝上看到hcp100s和伟力v977,哪个好些,或者有其它的推荐,谢谢。

网友:
练3D 100S不二之选,在往上就鸭子150,977练悬停合适

网友:
我有ncpx但是推荐100s

网友:
100s.本人有977动力感觉一般

网友:
看你注册时间,应该刚入魔不久,这个阶段入能简单3d的小直机,首先要耐炸,其次考虑动力,耐炸的话选直线舵机的,有刷电机的,动力的话1s的足够了,2s的动力过猛怕你驾驭不了损失太多,看你预算800元,不包括遥控吧,买地平线ncpx,80级,有刷1s,很耐炸,翻很容易控制,尾巴好,要用他家的控或华家控刷机,刷机我没刷过不懂,缺点原厂配件好贵,地平线mcpx,稍微超点预算,100级,有刷1s,耐炸还行,头罩柱和尾巴是设计的缺点,尾巴换720电机,头罩柱加强,优点是副厂件多,后期改装潜力巨大,换碳机身,金属十字盘,无刷马达加个mx10a电调,很好飞,翻,倒飞搞定,就是陆续投入大了,上面是米多的做法,米不太够的话就驰远的fbl80或fbl100,带它家遥控都不超你预算,1s有刷,简单3d也够了,后续配件便宜。刚开始就上无刷不推荐,炸机损失大,更别提2s无刷了。

网友A:
我刚入魔是华家scp,100级有刷1s,烧主板扫齿把我折腾坏了,坚持了半年多也学会对付它了,飞机轻盈,很好飞,就是简单3d太费劲了,到现在为止我都很佩服用scp简单3d的模友,这机不适合新手,华家mini cp和gcp据说要好很多,自己没用过。后想一步到位,入2s无刷mcpx bl,谁知动力过猛,炸的怕怕,家里只敢悬挺,外场只敢正飞,太打击人,遂入mcpx,心想这次没问题吧,谁知烦人的尾巴和头罩柱,练3d不是甩尾就是别的小故障,每次外场飞不了几电就回家买配件,搞的倒飞一直搞不定,断断续续快两年了,翻还不会,丢人啊,后入华家v120d02s,无刷1s,一次倒飞炸鸡损失一百多,怕了,放起来,实在没辙了,入了ncpx,**,两天炸的翻,倒飞会了,用mcpx(后来改了无刷),会了,用bl会了,用v120会了,一路的泪啊,呵呵,用我的经历给楼主说,耐炸啊是第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是华家scp,100级有刷1s,烧主板扫齿把我折腾坏了,坚持了半年多也学会对付它了,飞机轻盈,很好飞 ...

谢谢,您说的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是华家scp,100级有刷1s,烧主板扫齿把我折腾坏了,坚持了半年多也学会对付它了,飞机轻盈,很好飞 ...

NCP真那么深啊,S CP和120我都有,经历和你一样一样的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CP真那么深啊,S CP和120我都有,经历和你一样一样的 啊

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小经验,没法子,80级小鸡就是稍微有点飘,练翻神器,能很快掌握倒飞舵面条件反射,优点特耐炸,炸了捡起继续飞,别的机你摔几次就有故障了,只能回家买配件,等,等,掌握的就慢许多,我模拟器早会了,现实中就是那个控制负螺距的细腻度掌握不好老炸,等活动的时候它价格600多,挺值的,入驰远的也不错,虽然重了那么一点,但是配件便宜好多,性能又没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小经验,没法子,80级小鸡就是稍微有点飘,练翻神器,能很快掌握倒飞舵面条件反射,优点 ...

考虑考虑,我也是模拟器会很久了!

网友:
HCP100s 是我玩過120以下最好的一部小機

网友:
fbl80吧,小,耐炸,锁尾还行

网友:
HCP100s,绝对好机,动力好,配件便宜,也耐炸。一次炸鸡,几块钱搞定。

网友:
华科尔的MINICP 120D02S 因为你很可能会很快的就换遥控器 (比如devo10)
HCP100S 值得购买
977 你放弃吧 不要被他耐揍的外边给骗了  不能换控 不能加高频头的飞机 你要他干啥 你会说 我可以改控 但你想想 控多少钱 飞机多少钱 改坏了谁负责
论坛有神贴 身边有网友 或者有本地技术支持 但坏了就是坏了 没人会管你的 厂家希望你改 改了就别来找我
HCP100S用高频头的话 听说有延迟  看你的资金也够充足 你可以考虑 120D02S 尾轴传的 原理接近450  如果想选尾电机的 可以考虑MINICP    HCP100S也不错 如果能解决锁尾延迟问题 就好了

玩航模 换控是个必然的过程 不是因为设备党 而是你真正的需要他 我最开始也觉得 话好几百买个遥控器 那不是有病么 后来才知道 那个想法叫无知  当然了 不用买太贵的 这个看个人经济水平 我是穷人 也有航模梦 我就选了D10 也挺好的 支持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是华家scp,100级有刷1s,烧主板扫齿把我折腾坏了,坚持了半年多也学会对付它了,飞机轻盈,很好飞 ...

和我差不多,入魔断断续续玩了2年,玩MINI CP就在外面翻了几次。现在一直在玩模拟器。专心连好基本功。

网友:
说到练,就必须977,不怕死,压力低

网友C:
d7e + 977 +加长舵机臂 + 720尾电机 + 48mm尾桨,目前已经练到各种翻无压力,打死摇连续侧翻不掉高。高空3米熄火掉水泥地上直接捡起来就飞。草地上练了一个月翻,机器炸的除了电子设备没换过,其余都碎过,不过好修,最担心的舵机也没出过问题,6个月了还在用。目前已经N块电池翻不炸机,转移到水泥地了,比草地场地好找。
耐炸是最大优点,精度那都不叫事,呵呵,反正是不影响你翻,还安全,被砍过好几次了也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是华家scp,100级有刷1s,烧主板扫齿把我折腾坏了,坚持了半年多也学会对付它了,飞机轻盈,很好飞 ...

驰远的fbl100和hcp 100  有啥区别没?尺寸,配件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驰远的fbl100和hcp 100  有啥区别没?尺寸,配件啥的

驰远FBL100就是HCP100,换了个叫法。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5-03-06):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是华家scp,100级有刷1s,烧主板扫齿把我折腾坏了,坚持了半年多也学会对付它了,飞机轻盈,很好飞 ...

那你觉得什么机机更耐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7e + 977 +加长舵机臂 + 720尾电机 + 48mm尾桨,目前已经练到各种翻无压力,打死摇连续侧翻不掉高。高空3 ...

我是用的D7E,但控制977油门总是有问题,有时推了油门后自动熄火,基本不能飞,所以现在还在用原厂控977,求D7E控977各方面的数据。

网友:
mcpx值得拥有

网友:
先入1S的吧,HCP100,HP100BL,MCPX, HCP80这些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的D7E,但控制977油门总是有问题,有时推了油门后自动熄火,基本不能飞,所以现在还在用原厂控977 ...

Deviation 最新nightly build之977配置 (硬件配置文件需要根据焊接的使能管脚自行配置)d7e只加装了RF模块,无三段开关。
name=V977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KN
num_channels=8
tx_power=30mW

[protocol_opts]
Re-bind=Yes
1Mbps=Yes

[channel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THR
dest=Ch1

[channel2]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2

[channel3]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est=Ch3
scalar=12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5
scalar=-100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0,0

[channel6]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HOLD1
dest=Ch6
curvetype=min/max
points=0

[channel7]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FMODE1
dest=Ch7
curvetype=min/max
points=0

[channel8]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8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value=1,0,0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1
time=210
[timer2]
src=FMODE1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1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觉得什么机机更耐炸

我个人觉得还是ncpx更耐炸。

网友:
出V977,带很多配件和1S06充电器,550

网友:
100s减少油门,也好飞耐炸。目前有三台。公园玩玩不错。2台977准备退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