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te爽飞了100个起落的四轴换了XA首飞秒炸,客服来看看

楼主(2015-01-30):
架子有点毛病 昨天刚改好 顺手把lite给换成了XA  默认感度起来自激严重 一点点改 改到0.5  飞起来还是有点自激的感觉  然后突然像断电一样炸下来了 还好只有两米 损失不是很严重

自己分析了下  电压有点低 但是有三点疑问:
1.黑匣子里的数值和我看到不一样,因为飞着飞着低头看了一眼 OSD 显示LOW什么的 就是报警了  一看还有电压21.6 因为经常用这块电池飞 知道这个架子这个电池放到3.4么问题 低空测试就没管,抬头2秒钟不到就炸了  看了数据炸鸡前好长时间只有21.1左右 这明显不对
2.下来测电压 居然有3.85   之前lite飞 3.6报警下来回压也只有3.7多一点点   更别说这都放到21.1了还能回了这么多
3.最大的疑问,数据在炸鸡后就没了,炸鸡后明明电池还连着,led黄灯常亮,分析是GPS下来了被电机干扰,为何此时没数据呢?难道是停转就不记录了?

自己看不出来其他问题了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相是你的机架太软了

为什么用lite飞了这么多起落没问题啊,,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lite飞了这么多起落没问题啊,,

因为大僵的飞控对机架震动和布局不敏感或者说适应性强。
我用飞越650,配superX,1.8KG起飞重量正常。2.5kg开始感度调到再怎么合适也会出现抖动也就是自激,不能飞,换上NAZA,调好感度,稳稳的飞……
XA的这个缺点,是缺点也是优点,缺点是对机架适应能力差,异形机架上难以使用。优点是,如果你机架太软、异形、或者电机不水平、机臂长短不一什么的安全隐患,你根本就没法飞,除非像楼主一样,强飞……(大僵的飞控此时基本都能正常起飞,电机装歪了,也许会出现缓慢自旋或者打方向舵后回一下头)
ps:飞越650 2.5kg后用手抬对角电机,机身明显有点下沉变形,1.8kg基本毫无变形。软机架飞行时隐患极大,之前楼主的100多个起落着实是春哥保佑了。

网友:
出售全新NAZA V2

网友B:
振动值比我小多了。应该不是太软吧。软的话振动值不会这么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振动值比我小多了。应该不是太软吧。软的话振动值不会这么低的。

昨天和楼主聊到快凌晨一点了,原因是放电不够电压过低,还有4号电机动力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电机,桨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上锁就不记录了

网友:
电压极具下降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大僵的飞控对机架震动和布局不敏感或者说适应性强。
我用飞越650,配superX,1.8KG起飞重量正常。2. ...

请教MINIX也是这个通病吗?正打算上在异形小六轴上呢...

网友:
我minix震动一直在3左右,我还一直暴力飞呢。。。不过感度怎么调都晃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MINIX也是这个通病吗?正打算上在异形小六轴上呢...

没用过miniX,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miniX,不好说……

嗯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和楼主聊到快凌晨一点了,原因是放电不够电压过低,还有4号电机动力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电机,桨 ...

电压过低不会秒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低不会秒炸

主要是4号电机的问题,重记录看,4号电机失去动力后炸的,但是失去动力的原因不明,怀疑是电压过低,然后堵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4号电机的问题,重记录看,4号电机失去动力后炸的,但是失去动力的原因不明,怀疑是电压过低,然后 ...

有这可能,貌似是恒力48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和楼主聊到快凌晨一点了,原因是放电不够电压过低,还有4号电机动力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电机,桨 ...

多谢兄弟分析  刚从学校回到家 没来及上论坛  检查了下  不是桨的问题    应该是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了   可以确定是4号电机的问题   仔细看了电机的输出  在炸鸡前很长一段时间4号电机的输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 不知都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  看了之前一次的飞行记录 电压最小值也到了20.9  也没炸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引起的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可能,貌似是恒力4822?

是的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机架超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机架超载导致的……

导致的什么?飞空死机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致的什么?飞空死机还是?

持续自激,飞控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自激,飞控抽了~~~

那这样说还是飞控问题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说还是飞控问题喽

这,严格来说应该是你飞机超载导致的,不能怪飞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严格来说应该是你飞机超载导致的,不能怪飞控。

超载怎么定义呢 na的说明说好像没有对机架有限制 没有限制的坏还是飞控的事 楼主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载怎么定义呢 na的说明说好像没有对机架有限制 没有限制的坏还是飞控的事 楼主郁闷了

任何机架都有最大起飞重量限制,超载飞行时机架会变形。

网友:
高手要出动了

网友C:
忽然记起一件事,铂金是全功能的,包含低压保护。如果M4的电调开了,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然记起一件事,铂金是全功能的,包含低压保护。如果M4的电调开了,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好解释?????

好像是的  我去看看。。。

当时是有一个电调跟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大僵的飞控对机架震动和布局不敏感或者说适应性强。
我用飞越650,配superX,1.8KG起飞重量正常。2. ...

這也算
優點?

网友:
就勉强算是个意外的优点吧

网友(2015-03-18):
引用 网友F:

好有道理!

网友G:
周日飞的T960,现象跟你差不多。10000mAh的电池电压下降到21V时开始降落,结果几秒钟的时间电压从21降到19.8V,再推油门几乎无反应,最后导致960从6米的高度砸向地面。不得不说那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动脚架真**结实啊,稳稳的砸在地上然后弹起来又落下,居然没有翻。跑过去检测一下机架啥事没有,脚架也没断没弯。回到家换上电池试了一下还可以收方,蜗杆居然也没扫齿。买的时候卖家跟我说,T60这样的大机架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不要过猛起降,看来没什么事。

网友(2015-06-03):
4号电机突然输出100%。可能是接收到了错误指令。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我飞得不多哈。可能是理解偏差:。就是前面两个参数。仰俯变化剧烈的时候。第二图,陀螺仪却显示横滚在变化。因此怀疑是不是飞控安装方向跟电机排布方向有错误的夹角?可以检查下。

网友H:
我每装一台机都放用电子水平仪去量,每台新装机子都用新的电子设备和新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每装一台机都放用电子水平仪去量,每台新装机子都用新的电子设备和新的电池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低不会秒炸

会自己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周日飞的T960,现象跟你差不多。10000mAh的电池电压下降到21V时开始降落,结果几秒钟的时间电压从21降 ...

电脚pm给我

网友:
楼主 怎么看 飞行数据

网友:
我也是用LITE 飞的 挺好了 换了 垃圾XA 炸鸡 丢机的   XA 操蛋的倒闭了  打农药去了

网友(2015-09-21):
应该是四号电机的问题。还有xa的飞控直接粘中心板上,中间不要有减震措施会更稳

网友(2015-10-25):
看数据,像是4号电机停转导致炸机,从电机输出那张图,可以看到,4号电机的输出突然增大,其他电机的输出减小,因为4号电机停转或转得很慢,为了保持平衡,所以要增大4号电机输出提高转速,同时减小其他电机的输出;
另外,从姿态角那张图也可以辅助判断,如果4号电机停转,机身应该会向4号电机那一侧侧翻的,横滚和俯仰角相应变化;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