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电机kv值相同,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01-30):
玩了半年多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想新拼个h4,可看到两款电机kv值是相同的,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你是说相同的kv不同的牌子?

楼主:
同个牌子,如飓风3580和4010 kv值都是3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个牌子,如飓风3580和4010 kv值都是380

听起来,3580比较厉害

网友A:
按我的理解  KV值相同  只说明  同电压下 转速相同  但是 电机 体积越大 扭力越大  重量也越重   而且体积大散热好 可以上  高电压  电池 4S   6S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  KV值相同  只说明  同电压下 转速相同  但是 电机 体积越大 扭力越大  重量也越重   而且 ...

学习了

网友:
定子的直径越大,相对的动力臂就越长,做功效率就越高,也就是省力,省力也就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