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做板机的KT板有哪些

楼主(2015-01-30):
哪位大侠能说说哪种KT板做板机最合适,最好能说说出处,谢谢了!俺在三亚这个破地方只能找到纸板啊!

网友A:
KT板就是广告板,你去广告店里面,问问有没有KT板就行,一般1米*2米价格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网友:
装饰市场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就是广告板,你去广告店里面,问问有没有KT板就行,一般1米*2米价格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去了N家广告店了,除了覆纸膜的板子就是没有覆膜的KT板太软了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了N家广告店了,除了覆纸膜的板子就是没有覆膜的KT板太软了没法用!

纸膜的 叫纸塑板,可以吧纸模撕掉的。撕掉就很轻了,

网友B:
去材料市场 买超卡板  这是kt一种,质量很不错,价格应该是1.2×2.4 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材料市场 买超卡板  这是kt一种,质量很不错,价格应该是1.2×2.4 20元

卡板是什么板,是建筑材料市场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卡板是什么板,是建筑材料市场卖的吗?

超卡板是kt板的一种  硬度比较好,一般做广告材料批发的市场都会有卖的,很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