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4V3飞控设置 谁用S4V3进来看看!

楼主(2015-01-30):
S4V3用什么V2的地面站和PC连接吗? 我就有手机数据线 没有USB转COM口线  用V2地面站连接之后 飞行模式只有2种 1种返航降落 1种手动定高
而且解锁之后(外八 日本手)电机类似有怠速 也单独设置电调中位了 (难道V3需要通过飞控设置电调中位)如何解决?哪位有V3来说说

网友:
同问题,坑爹的V3

网友A:
我也是问同样的问题。有星情况下第六通道路可以自动悬停,同自动降落。第五通道不能任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问同样的问题。有星情况下第六通道路可以自动悬停,同自动降落。第五通道不能任何动作。

等待官方新固件升级。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用PC直接插USB线就可以调参!CON是连接WIFI用的,也就是手机地面站,

网友B:
今天调试了下飞控, V3更新固件后, 5通道要设3档的开关  1档GPS 和 无GPS  2档是 一键无头  3档是悬停 (好像)  也就是说,在试飞的情况下 5通道可以用,

楼主:
昂。固件版本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调试了下飞控, V3更新固件后, 5通道要设3档的开关  1档GPS 和 无GPS  2档是 一键无头  3档是悬停 ( ...

固件版本多少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版本多少号?

固件是20140715  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20140715  你的呢

是最新的吗?零度技术发了个最新的固件。刷的是那个吗?我有点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最新的吗?零度技术发了个最新的固件。刷的是那个吗?我有点忘记了

卖家发给我的固件 没有到官网去看是不是最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发给我的固件 没有到官网去看是不是最新的固件。

那就对了。应该就是。解锁没有怠速就可以。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发给我的固件 没有到官网去看是不是最新的固件。

加你了加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卖家发给我的固件 没有到官网去看是不是最新的固件。

有直接切无头模式了?可否发上来啊固件
我现在的是解锁后电机不怠速,但是5通道切到悬停模式,手机上还是显示手动,实际飞机已经自动悬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直接切无头模式了?可否发上来啊固件
我现在的是解锁后电机不怠速,但是5通道切到悬停模式,手机上还 ...

站内信 留下QQ 我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站内信 留下QQ 我加你

1658978694谢谢啦,

网友D:
我想问一下,零度放弃s4飞控了吗?我看某宝某店时说零度放弃了s4,只出货,但是成了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零度放弃s4飞控了吗?我看某宝某店时说零度放弃了s4,只出货,但是成了三无产品。。。。

没有。不冷能。坏了肯定给修。放心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站内信 留下QQ 我加你

哥们,你扣扣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扣扣多少?

我已加你   S4 V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加你   S4 V3

哥们,0715固件刷好了,这个固件是解锁就怠速的是么?还有我第五通道改用3段开关也没有切出无头模式,所以又刷回了0703固件,一直怠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