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iss severn 开工了

楼主(2015-01-30):
之前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这艘miss severn,感觉不错,产生了做一条的想法,后来琢磨了一段时间,又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参考资料,决定学用CAD画该船,于是边学边画,现在已经发出去激光切割了,还没回来,不过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材料已经买的七七八八了,今天又做了舵和传动轴套(半成品),算是正式开工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吼吼吼·!这个漂亮,不过油漆一定要做得漂亮哦,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吼吼吼·!这个漂亮,不过油漆一定要做得漂亮哦,顶你!

是啊,油漆是制作的关键点之一!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客气了,互相学习吧!感谢您的关注!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图纸么?
没打算公开图纸,实在不好意思啊!若需要,我可帮切割,可以加Q1060369050,请注明“miss severn"。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
板件到了,看起来还不错,拍了组图片:

楼主:
今天想找个废旧的桌面做船台,结果找到了这块塑料板,很平,又长又重,很适合做船台

这是弯的刮水口和舵、舵轴套的尺寸图。设计时考虑了两种刮水口:直的,和弯的,直的制作和安装都简单很多,但刮水效果应该不如弯的好。这里使用了一个550电机的水冷套,截取一段下来制成了弯的刮水口。
舵叶设计了两个规格,该船是单桨单舵,为了增加舵效而设计了加大的舵叶。小一些的可以用金属材料按图自制,也可以用3号板件上的舵叶组件,三层叠加在一起,用3mm的轴,舵轴弯曲,然后上胶水用两侧的两片夹住中间片和舵轴,胶干后打磨修整到自己满意为止,最好外面再上一层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大一些的舵叶没有制作组件,只能自己自制,这里制作的是加大的舵叶(见1楼)。

开始制作船台:

船台组件在2号板件和3号板件上

从板件上取下来的全部船台组件,包括结构组件和船铭牌

假组结构组件

假组完成后的船台的整体效果

按照假组的次序上胶水重新组装,最后用夹子固定等胶干

龙骨的组装:

龙骨组件位于1号板件和2号板件上。下第一张图为2号板件上的龙骨组件,红圈中左边竖直的4mm孔隙是直的刮水口的安装位置,右边6mm孔隙是舵轴套的安装位置;使用弯的刮水口时,无需使用两孔隙之间的方块组件。下第二张图为1号板件上的龙骨组件,图中红圈中的是弯的刮水口改件,使用弯的刮水口时需使用该组件代替下第一张图中两孔隙之间的方块组件。
这里制作的是弯的刮水口,所以使用了刮水口改件。

这里没有注意到,由于板材和铜管存在公差,应该在龙骨两侧组件(下图中主龙骨上方的两块较短的龙骨组件)沿传动轴套的位置开一个大约0.5mm的凹槽,使得夹紧后传动轴套可以比较容易的进出。这里制作时忽略了这一点,导致龙骨制作完成后,传动轴硬敲进去而取不出来,只好带着传动轴套继续制作,为后面的制作带来一定的麻烦。原来的设想是在上环氧树脂时才安装传动轴套的。下次修改时一定在龙骨两侧板组件上画上开凹槽的标记线。

龙骨艏柱的开口在正式组装之前要先按照打磨线(背面没有,要参照正面的自己画上去)打磨处理成斜口。

刮水口直径4mm,刮水口孔隙深6mm(即龙骨中间片的厚度),所以在刮水口的上下两侧各加入一层1mm的木片

龙骨组装好的效果。在组装过程中,注意三层龙骨组件一定要对整齐,否则会影响肋骨的安装。

在胶快干时取下传动轴套和舵轴套(刮水口已不能取下了!),用重物压紧等胶干。

今天处理了一片肋骨,如图红圈中,按照标记线在两内侧各粘接一条4*4mm的木条,注意该木条要与肋骨内侧平齐。7、8、9号肋骨也同样处理。

网友B:
我比较关注你的螺旋桨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关注你的螺旋桨怎么做的

我的螺旋桨是买的成品,38mm三叶铜桨。

继续:
这是处理好的7号肋骨。1、2、3号肋骨要按照打磨线打磨,这是打磨好的1号肋骨,2、3号肋骨照此打磨即可。

甲板加强边组件(LS1、LS2,RS1、RS2和它们的断点加强块LS3、RS3),安装时要小心翼翼,不然尖头部位很容易折断。看来这里的安装方式要改进一下才好。

底边龙筋在8号肋骨处是断开的,所以在其两侧增加了两条短的龙筋条以对断点进行加强。

欣赏一下优美的身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前部抬高的船台,与航行姿态一致,是不是给人以向前冲的感觉?不过我一个做美工设计的朋友看了后觉得不够理想,建议我把吃水线做到水平,我觉得有道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部件是船舱底板的支撑条,设计上有个小的错误,只好把后面的卡口剪掉一点儿了,呜呜呜呜呜呜

电机座,假组了一下,看着挺合适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再次欣赏一下优美的身段,收工。

楼主:
今天时间不多,所以只做了艉封板的骨架:(板件没有提供艉封板的支架组件,这是个错误,下次修改时一定把横支架加上去,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首先用木片按照艉封板的最大深度搭起架子,中间深度最大,与龙骨末端平齐。

然后进行粗切割,做出船尾的大致形状,这里要留有一定的加工余量

然后再按照船尾的形状划线,并进一步精细加工,注意这三层骨架横向的曲线,俯视时是重叠的

精加工后完成的骨架

楼主:
您太客气了!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打磨骨架

弯曲艉封板

装艉封板,修整好的艉封板没有拍吗?哈哈,没关系,后面肯定有,呵呵呵呵呵呵呵

蒙船底船壳:从龙骨两侧由内向外,最好左一条右一条的对称着蒙,以防止因两侧应力不对称而使龙骨变形。

蒙船壳的木条,船首部分要修剪成这个样子

船底部分蒙好了

修整好船底部分船壳的边线,准备蒙侧面船壳。

开始蒙侧面船壳之前,先将龙骨的头部打磨成这样

然后从船头开始向后蒙壳,两侧的木条采用在船头交叉的蒙法。第一条的蒙法,1米长的木条刚好一条从头蒙到尾

由于前中部外飘明显,导致顺序蒙下来几条以后,后面的木条聚集变形比较严重而使得木条很难再继续上去粘接,最后只好再次找到使木条不变形的位置继续,并把船壳蒙完整。我想,若采用横向蒙船壳的方式,是否就可以避免因蒙船壳的木条变形聚集而导致后面的木条难以粘接呢?
反正这次蒙的实在不好看,不过还是蒙好了,明天修整和打磨船壳,哈哈哈哈哈哈哈

曲面确实很漂亮,再欣赏一下漂亮的身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多谢夸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时间不多,只是粗略修整了一下蒙好的船壳,没有打磨。从各个角度欣赏一下优美的曲面吧,感觉很漂亮!手艺差了点儿,没能拍出效果,等完成后再找搞美工设计的朋友帮忙拍一组照片欣赏欣赏,现在先凑合看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假组了一下各个部件:

驾驶舱地板支撑条的安装

前舱的两条主横梁,其中一条安装困难,就把两端截短了。如果在安装肋骨时就安装上去,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前舱口的安装

前舱盖骨架组件

后舱盖骨架和舱口边组件

组合好的前舱盖骨架

后舱盖的组合

驾驶舱上侧板假组

驾驶舱假组

去掉假组的部分,最后再欣赏一下整船,收工。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变速箱组件在3号板件上,下面是组装过程

座椅组件也在3号板件上,RS1字头的是后座椅组件,RS2字头的是前座椅组件

这是后座椅组件和组装过程

前座椅组件和组装过程。与后座椅不同的是,前座椅的后靠背内有个隔板,并在后面板上开有一个长条孔。首先在两个前座椅靠背组件的内侧,沿标记线各粘接一条4*4的木条用于支撑隔板

变速箱、前后座椅在驾驶舱的状况

把船体打磨了一下,感觉很漂亮吧

船体内部刷了一层环氧树脂,一是加固粘接的结构,二是万一进水时可以防止水侵入船体结构材料的内部

船底部分上了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

楼主:
变速箱组件在3号板件上,下面是组装过程

座椅组件也在3号板件上,RS1字头的是后座椅组件,RS2字头的是前座椅组件

这是后座椅组件和组装过程

前座椅组件和组装过程。与后座椅不同的是,前座椅的后靠背内有个隔板,并在后面板上开有一个长条孔。首先在两个前座椅靠背组件的内侧,沿标记线各粘接一条4*4的木条用于支撑隔板

变速箱、前后座椅在驾驶舱的状况

把船体打磨了一下,感觉很漂亮吧

船体内部刷了一层环氧树脂,意识加固粘接的结构,二是万一进水时可以防止水侵入船体结构材料的内部

船底部分上了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

网友(2015-03-02):
做的太牛了  求一份CAD的图纸 谢谢 12047781@qq.com

网友C:
求CAD图纸 谢谢 12047781@qq.com

网友D:
假装中,用到的万向节应该是3-3.17么?这个X宝貌似没有。请问你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CAD图纸 谢谢 12047781@qq.com

不好意思,有段时间没上论坛了,刚看到,不过我没打算公开图纸,实在不好意思啊!
若需要,我可帮切割,可以加Q1060369050,请注明“miss severn"。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装中,用到的万向节应该是3-3.17么?这个X宝貌似没有。请问你怎么弄的?

我是用了两个万向节,3-4,4-3.17,中间用了4mm的短轴转接,构成双节型万向节。
做的时候请注意一下,由于我在设计和验证组装过程中的疏忽,有个问题没有发现,就是7号肋骨中心位置的高度偏高了约1.5mm,最好正式组装之前先处理一下,实在不好意思!

你的丽娃做的很漂亮,我也打算回头画一条来做,预计长度1 米左右,你的帖子正好可以借鉴,感谢分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装中,用到的万向节应该是3-3.17么?这个X宝貌似没有。请问你怎么弄的?

不对哦,miss severn用的是775电机,万向节应该是5-3,不过X宝也没得卖,我是用的4-3,把4的孔扩大到5mm。

网友E(2015-04-10):
楼主手艺太赞了!祝早日竣工,希望看到纵横水上的雄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太赞了!祝早日竣工,希望看到纵横水上的雄姿!

多谢夸奖!
其实我在做船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而且手艺比较差,不过我喜欢船,一定尽最大努力把船做好!
不过我的最新更新都在下面,欢迎有空时移步去捧捧场,多谢多谢!http://mx3g.com/thread-4748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太赞了!祝早日竣工,希望看到纵横水上的雄姿!

多谢夸奖!
其实我做船就是爱好,手艺却比较潮,但我会尽力吧船做好!
我做这条船的过程,在下面的贴子里更新比较快,欢迎有空时移步捧捧场!多谢多谢!
http://mx3g.com/thread-4748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太赞了!祝早日竣工,希望看到纵横水上的雄姿!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其实我也只是爱好,手艺一般,不过我会激励把船做好的!
此船快要下水了,跑起来应该会比较好看。

网友E:
跑起来必须漂亮啊,现在脑海里就已经浮现出那优美的身姿了!加油,静候佳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起来必须漂亮啊,现在脑海里就已经浮现出那优美的身姿了!加油,静候佳音啊!

好,多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