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进了一点水,上电一直滴滴滴!

楼主(2015-01-30):
电机接线端进了一点水,当时电机就一直卡顿,后来吹干后上电就一直滴滴滴,请问还有救吗?

楼主:
尼玛,发错板块了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啊,重新设置一下行程,应该没什么大碍

网友A(2015-03-06):
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

不是硬件问题,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
果断换新!因一个电调毁一架飞机不划算!不冒险!

网友:
拆了维修。不行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