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wingui飞行模式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30):
最近又开始鼓捣MultiWii,使用CRIUS AIOP飞控板,安装了最新的pre 2.4版本,目前已经装机简单试飞了一下,感觉机头有些自旋,怀疑和机架震动有关,准备换个低通滤波频率再试试。

今天装上了GPS,NEO 6M,按CleanFlight网站上那个配置进行了GPS的设置,和飞控连接顺利,建议有兴趣的模友也可以试试,链接如下: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 ... /master/docs/Gps.md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就是如何设置飞行模式。我使用的是D10,用suvsuv固件,设置了两个三段开关在5和6通道。WinGUI界面里面有个设置界面,是每个飞行模式选一个开关位,还是某个飞行模式在多个开关位都进行设置?
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版本的GUI,LZ的飞行模式没问题,
其实可以自稳加气压加磁向一起选,
开启的会反白。

网友A:
请教一下,这里的模式怎么没了无头模式,我用的mwc v231也是和这里的模式一样,就是找不到无头模式。哪个mission又是什么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里的模式怎么没了无头模式,我用的mwc v231也是和这里的模式一样,就是找不到无头模式。哪个mi ...

我用的是最新版源码,我看了一下,缺省配置时,config.h里面是注释掉了HEADFREE的,你如果想用此模式,可以将这个注释打开,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里的模式怎么没了无头模式,我用的mwc v231也是和这里的模式一样,就是找不到无头模式。哪个mi ...

pre 2.4版本的GPS代码做了改进,增加了任务规划功能,通过WinGUI界面可以进行设置,MISSION就是做这用的。

网友B:
楼主,你的wingui在哪里下载的??给个地址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wingui在哪里下载的??给个地址可以不

eosbandi.com

网友(2015-04-12):
楼主,用普通的mwc 2.5可以用这个软件设置航点飞行吗

楼主:
应该不行,必须要2560 mega以上的飞控,328p的内存容量不够,很多GPS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
楼主,问你个问题,我打开I2C_GPS那行代码后,接上GPS,上位机显示I2C有3的错误,不增长,就停留在3.
是否会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