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升降通道滑块为何不居中啊

楼主(2015-01-30):
     正如上图所示,通道E滑块始终不居中,调参软件上已经做过校准了,而且遥控器上的各种通道调整,校准都做过了,没有太大反应,调整通道的数值也只会向中间移动不到一半的距离,遥控器上能做的都做了,还是不行,实在没办法了还是请教神坛上的大神们吧。
备注:遥控器是天地飞9的,通道顺序都没接错,还望各位大神们指教一二。

网友:
R档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
会不会遥控电位器有问题了

网友:
你能确认这个不是油门通道吗?

网友:
估计插错通道了

网友:
优酷搜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确定摇杆都在中?

网友:
怎么看着 像是油门插错了线呢 图示的这个状态就是 摇杆油门在低位 其他正常

网友:
油门通道正反向看了没有

网友:
开混控了吧

网友:
遥控器校准。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校准遥控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