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无刷电机改电主轴方案

楼主(2015-01-30):
航模无刷电机体积小功率大,但发热大,直接用作输出轴承刚性不足。发热大可以强制风冷,但轴承刚性差,则不耐用。针对这两点我设计了该方案,使得电主轴仍保持较小体积。刚性提高,适合做小的雕刻机,欢迎拍砖
设计思路:
1、无刷电机轴为3.175,轴承外径达到8以上,将轴承去除取而代之是该段轴达到7.5mm
尾部用螺母固定,或是其他更好固定方式
2、如果电机细长尾部可以选择加个辅助轴承(就用原电机拆下来的吧),或是加个风扇,如果电机比较扁平,可以不加辅助轴承
3、关于主轴如果要去较好的你可以用er刀杆改,次一点就按照图中车,或是一根10mm的光轴不要台阶,车个螺纹上螺母当台阶,夹头看你的钱咯。
4、关于轴承座,7000ac角接触轴承外径28mm正好和内径16的直线轴承外径相同,买个滑块外壳当轴承座长度也适合。

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网友:
上实物图 ?

网友A:
没看懂,电机轴加到7.5mm后,磁铁放哪里去呢?

网友:
电机什么型号的 要说明白

网友B:
费劲,电机、无动力联轴器连接就完事

网友:
楼主做机械设计的啊

网友:
有没有开始做?

网友:
为啥要用航模的改?有专门的车床用无刷电机啊。航模的贵死

网友:
虽然楼主没讲明白,但我猜出了一点。
电机原来的轴承去除不用了,把电机的定子与无动力主轴的外壳固定在一起,电机的转子固定于主轴上。是个好点子。

网友C:
模型电机基本是外转子

楼主(2015-03-07):
引用 网友C:
模型电机基本是外转子

用的就是外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电机轴加到7.5mm后,磁铁放哪里去呢?

这个是外转子电机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劲,电机、无动力联轴器连接就完事

不用联轴器会小巧些,又少了电机轴承的更换,零件变少了

网友:
希望明确改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为改而改。航模无刷,基本是针对空模设计的,发热大,在空模中直接接受风冷。用在电主轴它的优点就体现不出了。

网友(2015-05-11):
这个主轴,只能高速  雕刻了,

网友:
能自己做直接把转子做到主轴上不就是个电主轴了吗  散热用水冷  低压电器直接把线圈泡变压器油做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