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图传接收器弄到屏幕里面去 拆开后几个接口不太明白 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5-01-31):
图1图2分别是接收器的正面反面

由上至下分别是12V电源口 和两个AV输出口。

图2的左下角看到电源口有三个引脚,不知道接哪两根可以直接输入电源?

然后每个AV口的两边各有3个焊点,能不能从电路板看出哪是地线哪个是信号线?

网友A:
电源三个焊点中间正极,两边负极。第一张图av口的左下角为信号输入点,左上为接地

网友B:
其实也简单,拿万用表测下通性,电源那里一般两个负极一个正极,信号那里一个负极一个正极,负极和电源负极是想通的

网友:
多层PCB板电路,从插头引出的信号或电源线,很多情况下或许不能直接从正面或反面直接引出。比如这里的电源插口,紧接插口的有个放反插二极管直接接在插头上,如果直接从反面接电的话,不小心会造成电路损坏。

网友:
插上线,自己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三个焊点中间正极,两边负极。第一张图av口的左下角为信号输入点,左上为接地

真早呀!多谢,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简单,拿万用表测下通性,电源那里一般两个负极一个正极,信号那里一个负极一个正极,负极和电源负极 ...

通性怎么测啊?不太懂

网友:
是哪种牌子接收,能不能看看外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性怎么测啊?不太懂

楼主看看这些图片有帮助吗,黑色地线,橙色电源,黄色视频,祝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些图片有帮助吗,黑色地线,橙色电源,黄色视频,祝爽飞

放大了一下局部,能看清楚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性怎么测啊?不太懂

就是看那个脚和哪个脚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了一下局部,能看清楚一些

赞!回去试试,觉得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看那个脚和哪个脚是通的

用电压档嘛?通电后测电压?数据端也应该有电压?我是完全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了一下局部,能看清楚一些

多谢啦!信号线直接背面可以焊接的嘛?看不到金属触点啊?还有层主是自己改的嘛?有没有发热问题?觉得好像插电一会有个芯片很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