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yhero little相关情况,谢谢

楼主(2015-01-31):
请问重量多少,2212 kv980能拉得起来么,
如果用这机架,动力配置是什么?

还有哪家店有优惠点么?谢谢

网友:
原廠2806, 970KV馬達連雲台H33D和GOPRO, 約2.3Kg, 3S電,1045槳,要90%油門才能起飛.
用4S,5500MAH飛9分鐘. 飛行時很有快感,但真是超重.

网友:
2212 kv980配成x8就没问题

网友A:
要2808 2810 我加高了電機座用11寸.時間大約10分鐘.飞行穩但真是大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2808 2810 我加高了電機座用11寸.時間大約10分鐘.飞行穩但真是大重了~~~~~~

Ching, 是否香港人? 我在將軍澳飛.
電機我想改用1400KV, 希望可用3S電池及飛行時間長一點.
另外槳, 我現在用3葉10X5( 英國master air screw )等於11吋槳, 3S,6000MAH, 飛8分鐘.效果一般.
不想改長臂, 有否其他方法,可以飛耐一點, 槳的方向, 曾用1055,APC和碳纖.快但時間短.
訂了1033木槳和1045 slow fly 槳. 下星期試. 希望飛長一點時間.

楼主:
看来大家都说的一样,不是一般的重啊

网友:
1045 我test 只係俾mr 多少少...要時間上改善.只係在重量下手..now計畫轉碳槳.可以輕多3xg 轉用20a電調.同重制下碳板.掛電架.同云台防震球直接做在下掛板再輕 可以輕多8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