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問題求助

楼主(2015-01-31):
本人新人,剛自己組了一台六軸,校準時候發現下圖左邊一個電機不轉,其他的都能轉,這是什麼原因呢?
還有就是老聽到嘀嘀嘀的聲音貌似是電調在叫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A:
电调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电调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不转的电调线插控的头插反了

网友:
说明电调没收到

网友:
电池电量不够了,造成供电不足!

网友:
说明电调没收到信号,建议检查下这路接线是否正常

网友:
飞跃小短腿?

网友:
幸好不是油机,不然你的床和被子完了,学会玩机机,先要学会生活。

网友:
LZ这桨夹子 dan头是正反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额 ,怎么校准啊....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