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RG831B卫星天线连接线在接头处断裂,怎么办?

楼主(2015-01-31):
想换一根线,可是加运费将近七八十,而且RG631B和RG831BX包价格差不多,怎么回事,现在连接线断了,频都对不上,难道只能买一条?

网友A:
我也不太懂,要不可以试试,自己剥一下线的皮,看看有几条芯的,可能2条芯的,试试自己焊下,不行再另外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懂,要不可以试试,自己剥一下线的皮,看看有几条芯的,可能2条芯的,试试自己焊下,不行再另外解 ...

好像有针脚可以换,我尝试焊接了,不行,针脚bunengyong

网友B:
某宝有有卖,就几块钱,标准的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有卖,就几块钱,标准的1.25

能给个链接给我吗,谢谢。

网友B:
你搜索:1.25MM间距 端子线 电子线2P 3P 4p 5p 6PIN单双头连接线 接插线 ,晕,再次查看,其实就8毛一根,什么跟航模沾上边的东西,都是暴力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1.25MM间距 端子线 电子线2P 3P 4p 5p 6PIN单双头连接线 接插线 ,晕,再次查看,其实就8毛一根, ...

就是,X包上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5-05-01):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1.25MM间距 端子线 电子线2P 3P 4p 5p 6PIN单双头连接线 接插线 ,晕,再次查看,其实就8毛一根, ...

请问是4p同向的嘛??

网友(2015-06-26):
买回来了用不起1.25间距 4P 双头

网友:
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你搜索:1.25MM间距 端子线 电子线2P 3P 4p 5p 6PIN单双头连接线 接插线

我买的是这家,你的为什么用不得,就不知道了,实在不行,就用刀处理一下,总该是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