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迅PIXhack 灰色版本!目测全网首发! 多图杀精!

楼主(2015-01-31):
    什么都不说了,说多了全是泪啊! 多图杀精!全方位多角度展现pixhack的风采!全铝CNC不是盖的!(没有拆机图哈

   直播!!首先是我们CNC的pix主机

  ------------------------------拆封!!分割线-------------

   注意PN码,哈哈、、、、
          注意细节,第一个是SD卡插口,在USB口下方 但是和USB口并不冲突,在链接USB的时候最好不要取下,第二个是注意左侧的两个点, IO以及FMU复位、
          PIX上面的灯有两个,一个大的状态LED灯,一个 STLED状态灯,设计的很炫、
   (大家有什么地方想看的可以给我留言,尽量满足大家

  补充~  全家福~ 包括OSD GPS 8**套餐~

说拆完这个之后发现了这个线!!!找了好久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郁闷、、、、

楼主:
USB和 SD卡细节

  雷迅送的USB线质量非常不错,柔软ing~
    注意前向标志,很隐蔽,一般都是把状态灯当做前向标志,其实这家伙有自己的标志的~ 目测应该是激光灼刻的~

楼主:
  LED灯细节

楼主:
  补上开箱照~这个忘记照了,后来放进去又照的

    有两张图重复啦,借这个地方重新发一下、

第一个 ,买了GPS是带支架的,但是,但是,雷迅家貌似忘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看想了想,!!忘了给我碳杆!没碳杆怎么行,和掌柜联系很爽快的给重新发一个碳棒。不说邮费多少。这个服务还是很贴心的,要是客服不是那么不理不睬就好了,有时候问好几句才回答一句,很纠结!不过很负责,还是赞一个、

OSD接线图,那个接口之前就已经预留出来了,也不是很方便吧,感觉要是能从扩展小板上出来那才方便呢、

接口定义,这个在优酷上搜PIXhack 找泡泡老师的视频,随便没怎么详细介绍,但是结合这个图还算是能看明白的~

楼主:
    多图杀精!!配件篇      电流计!

棒棒的! 贵是贵,做工真的没话说!
    PWM转ppm

    安全开关!!

   蜂鸣器和安全开关设计到一块了,感觉不错~

拓展小板和LED灯~

  SD卡 8G 三星查过了是真的,不贵,但是贴心啊~

  数据线,超软~

楼主:
    OSD~ 以及高大上的M8N GPS

   OSD做工一般般吧,反正和我89元买的那个做工几乎一样,但是多了好多好多线,还有转USB小板,以后自己可以刷了,就是CNC的外壳很贵!30大洋,也很沉,因为种种原因还是选择了无壳版本~

GPS

  gps的接口是特殊的,所以在PIXhack上使用的GPS是无法在APM上使用的,不知道能不能在pixwack上使用,据说这个是带自锁的接口,我现在怕扣上去了再也拿不下来了就一直没试验GPS,唉、

网友A:
楼上什么时候下单的啊,我的黑色周四下单的,还没有发货

网友B:
pixhawk和pixhack有区别吗(除了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什么时候下单的啊,我的黑色周四下单的,还没有发货

下单了8天,你就等等吧,我估计雷迅家有货就是不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和pixhack有区别吗(除了外观)

  说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看雷迅家给的资料上修改了电源管理方案,去掉了那个昂贵的电源管理芯片,现在貌似不能使用电调供电了,而且没有办法选择供电方式了,这个是基于2.4.5改版的,大体硬件和框架和pix一样,但是小细节不同的很多、

网友C:
外壳很流弊,板子有区别吗

网友:
举报成功

网友:
看起来确实比3DR的高大上不少

网友:
价格如何?

网友D:
什么东西  飞控吗  ?支持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很流弊,板子有区别吗

改版了算是区别么

楼主:
***元 上面的配件篇和主控篇中所有的东西,感觉比PIXwack贵了大约1**元左右,但是接线方便,内置减震,外壳高大上,别的没了。 配合M8N或者6H GPS绝配啊!
   (论坛上不允许上价格啥的,刚刚我的一个帖子被移走了,自己TB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单了8天,你就等等吧,我估计雷迅家有货就是不给发、

有货也不发?为什么不发啊,不会学小米那样饥饿营销吧。。。。
还有楼主收集了多少关于HACK的资料啊
共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东西  飞控吗  ?支持直升机吗?

    多轴飞控,最大支持8轴,支持直升机~可以刷APM3.2的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轴飞控,最大支持8轴,支持直升机~可以刷APM3.2的固件、

某宝关键词  !?

网友:
价格说说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货也不发?为什么不发啊,不会学小米那样饥饿营销吧。。。。
还有楼主收集了多少关于HACK的资料啊
共 ...

  应该是饥饿营销 吧 ~我忍不住吐槽了下,第二天就给我发了~     资料,,不多、就一个接线图和接口定义,优酷上有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今天一直在看这个 资料一会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关键词  !?

关键词  pixhack~~

楼主:
    刚刚有个帖子被移走了,不说价格了,自己TB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看雷迅家给的资料上修改了电源管理方案,去掉了那个昂贵的电源管理芯片,现在貌 ...

够黑了吧pix亮点多重供电保障取消了,还卖这么贵,模组挂了供电断了 机机也炸了

网友A:
供电那里好像还是双路拱电的,优先电源模组
后备用电调
只要是几个普通人不太常用的模组取消了
重新布丝设计更加人性化
布线接线方面也做了改进
加上雷家向来高品质的做工
贵一二百还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担心的是硬件方面的资料太少
软件方面没有问题跟APM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黑了吧pix亮点多重供电保障取消了,还卖这么贵,模组挂了供电断了 机机也炸了

  资料上说去掉了昂贵的管理芯片,但是没有说电调不能供电,我刚刚又仔细的看了下,在前面可能有点表述错误 感觉是用别的芯片或者电路代替了那个能输出3.3V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那里好像还是双路拱电的,优先电源模组
后备用电调
只要是几个普通人不太常用的模组取消了

    硬件方面资料确实少,接口定义都不是很全,自己编译固件的话还需要仔细的看定义啊、我现在手里面就客服给我的那些东西,雷迅家的线头又这么多,唉,混乱ing/~

网友:
已经装机了一架    飞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干吗用的?

网友F:
舵機供電那裡是單獨出去的,這樣就能夠給舵機供高壓,而不再受限於 5V (現在的普通舵機大多吃 6V,高階就 8.4V)
整體看起來不錯,年後也考慮來搞一顆裝電直(現在下單還得跟人家塞車,不搞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舵機供電那裡是單獨出去的,這樣就能夠給舵機供高壓,而不再受限於 5V (現在的普通舵機大多吃 6V,高階就 8.4V ...

我买前和客服聊过,年后准备批量出货不用等了,不过价格会小调高一点
层主我想问下,我的是Y3,舵机直接三线都插OUTPUT那里就可以了吗?
不用单独给舵机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说去掉了昂贵的管理芯片,但是没有说电调不能供电,我刚刚又仔细的看了下,在前面可能有点表述错 ...

不是你说的吗?别兴奋过度,胡言误导群众好不?快点爽飞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买前和客服聊过,年后准备批量出货不用等了,不过价格会小调高一点
层主我想问下,我的是Y3,舵机直接 ...

接舵机必须在输出端外接bec 及在输出端+-接上5.5v然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舵机必须在输出端外接bec 及在输出端+-接上5.5v然纳管

层主的意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在PIXHACK的输出端,接上舵机的+—和带BEC电调的+—?
这样就能给舵机供电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