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5升级成功,多了好多四轴飞行器,还带GPS飞控,六轴带云台。

楼主(2015-01-31):
刚升完G7.5模拟器,查看了一下,发现多了好多四轴飞行器,有带GPS飞控的怎么都飞不起来,应该要解锁什么的吧,
先上图:

进入G7.5介面

进入G7.5介面

四轴飞行器,都是有自稳的

四轴飞行器,都是有自稳的

G7.5画面

G7.5画面

四轴,象不象250啊

四轴,象不象250啊

G7.5开机介面

G7.5开机介面

六轴飞行器,都带自稳功能,带云台。

六轴飞行器,都带自稳功能,带云台。

带GPS飞控的六轴,硬是飞不起来

带GPS飞控的六轴,硬是飞不起来

小四轴

小四轴

六轴飞行器,带云台有定高模式的。

六轴飞行器,带云台有定高模式的。

象不象精灵啊,飞控。

象不象精灵啊,飞控。

四轴

四轴

飞行中。

飞行中。

第一视觉穿越中---

第一视觉穿越中---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我也试试升级一下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我也试试升级一下飞飞看。

我也是早上刚升完的,升了两天都没升级成功,只要是下载速度太慢,5kb到10多kb速度,还老是终止升级,不是我网速慢,我网速25M的,两次都是晚上升,这次早上5点钟起床升级,速度180kb,升了半个小时就升级成功了,呵呵。

网友B:
有没有“特别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特别版”的?

什么是特别版啊,不用狗?

网友C:
有没有下载地址的 求下载地址

网友D:
有没有带摆头的4d f3p?也就是6d

网友E:
从哪里下载吖?求分享

网友F:
我的g6好像不能升级到g7.5,可惜了

网友G:
LZ是用什么版本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下载地址的 求下载地址

我是直接升级的,不过官网应该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带摆头的4d f3p?也就是6d

我没有详细找过,有空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哪里下载吖?求分享

买的光碟G7.0,在网上升级到7.5的。好象这论坛有下载,你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g6好像不能升级到g7.5,可惜了

我原来那套也是G6.5的,看网上说7.5多好多飞机就买了G7.0的然后升级到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用什么版本升的?

G7.0,在网上注册后直接升级到7.5的。

楼主:
是很不错,原来一直玩凤凰5的,看网上说G7直实性好些就再买了套7.0的,然后升到7.5的。

网友(2015-03-28):
请教一下  是不是只有升级到7.5才有带自稳的四轴?我现在用的是G7,里面的四轴都不带自稳   不还飞。如果要设置自稳模式吗,请教下如何设置。

网友:
不注册能玩吗?

网友:
要加密狗的。

网友:
我有加密狗,但是使用序列号老是无法正确激活,提示输入激活码!请问有什么办法嘛?使用的XP系统,之前安装过G4。

网友H(2015-07-20):
引用 楼主:
G7.0,在网上注册后直接升级到7.5的。

第一视角里,有云台视角吗? 或者2个可以轮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视角里,有云台视角吗? 或者2个可以轮流切换

云台视觉有,反正左右前后图像都是稳定的。

网友(2018-08-29):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早上刚升完的,升了两天都没升级成功,只要是下载速度太慢,5kb到10多kb速度,还老是终止升级,不 ...

请问下 我怎么升级不了啊  下载到一半就 提示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