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 V3,首先1、解锁有怠速2、模式死活切不出自动悬停,堪称当代法拉利

楼主(2015-01-31):
设置相当正确,用两个天九都试过,首先1、解锁有怠速,2、模式死活切不出自动悬停

用V2地面站连接之后 飞行模式只有2种 1种返航降落 1种手动定高
而且解锁之后就有一定转速,有点类似精灵模式,推到60%立马马力加大,有点类似要半自动起飞,但是结果猛烈  侧翻

各种检查调试,结果无一例外,1、解锁有怠速,2、模式死活切不出自动悬停,到60油,V3做出了要给你往死里侧翻的强劲动力,翻了4、5次了,各种翻,桨毁了无数

我用过两个S 4V2,飞越650,飞越680,一个X4 v2,飞越960,都是相当满意,尤其s4v2,比X4更稳,如今V3模式感觉有点像精灵(没飞过),又像lite版X4(灯号)

官网也看不到V3,难道是作坊产品先行下线了,

有懂的朋友没或者同感的朋友,

楼主:
此贴误删

楼主:
控校准跟磁罗盘有啥关系

网友:
混控左拨副翼本来就是右边电机加速(左边减)
机架类型4轴反了,这是目前其他手册也有的一个错误
第三个是用遥控器校准(磁罗盘)   不是校准遥控器,校准遥控器部分手册前面部分早就写了

s4v3是不大成熟,请等一下新的消息吧

网友(2015-05-17):
路过,用S4V2的,正打算出了换新版的,看来看去在等等吧!